[牛人杂谈] ModBUS用的什么接口,你知道吗?

楼主(2024-04-21):
Modbus通信可以使用多种接口,具体取决于所使用的Modbus变体以及设备之间的通信需求。常见的接口包括:
  • 串行接口: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通常使用串行接口进行通信,例如RS-232、RS-485等。在串行通信中,数据以比特流的形式传输,通过单个数据线传输。
  • 以太网接口:Modbus TCP是基于以太网的变体,使用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它利用TCP/IP协议栈在以太网上进行数据传输,通过网络连接设备之间的通信。
  • USB接口:一些现代设备支持通过USB接口进行Modbus通信。这种方式使得连接到计算机或其他设备的Modbus设备可以通过USB端口进行数据交换。
  • 无线接口: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无线接口来进行Modbus通信,例如Wi-Fi或蓝牙。这种方式适用于需要无线连接的设备或需要在无线网络中传输数据的场景。

总的来说,Modbus通信可以通过多种接口进行,选择合适的接口取决于设备的特性、环境条件以及通信需求。

楼主:
当使用RS-232接口进行Modbus通信时,通常采用的是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协议。这两种协议都是基于串行通信的,因此适用于RS-232这种串行接口。

Modbus RTU:
在Modbus RTU协议中,数据以二进制形式传输。
每个数据帧包含一个起始位、8位数据位、可选的奇偶校验位(通常是奇校验或偶校验),以及一个或多个停止位。
数据以字节为单位传输,通常每个字节都有一个开始位、8位数据位和一个停止位。
在RTU模式下,数据帧以字节的形式传输,没有可见的间隔或分隔符。
Modbus RTU支持多个从设备同时与一个主设备通信,并且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
Modbus ASCII:
在Modbus ASCII协议中,数据以ASCII字符形式传输。
每个数据帧以起始字符“:”开始,以换行符“CR LF”结束。
数据位被转换为ASCII字符的十六进制表示。
每个数据帧包含一定数量的数据字节、校验位(通常是LRC校验),以及换行符“CR LF”。
Modbus ASCII相对于RTU来说,数据传输速度较慢,因为每个字节都要转换成ASCII字符。
Modbus协议本身定义了一组功能码,这些功能码用于读取和写入设备的寄存器(内部数据存储器)中的数据。常见的功能码包括读取保持寄存器、读取输入寄存器、写单个寄存器、写多个寄存器等。通过这些功能码,可以实现对Modbus设备进行数据读写操作。

总的来说,使用RS-232接口进行Modbus通信需要遵循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协议的规范,并根据通信双方的需求和参数进行配置,以确保正确的数据交换和通信可靠性。

网友A:
Modbus是软件协议,和硬件接口没有关系。

楼主:
你用过这个通信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软件协议,和硬件接口没有关系。

是的,所以他可以使用232,也可以使用485或者以太网。

网友B:
Modbus是通信协议,和硬件接口类型没有关系。

网友C:
Modbus通信协议一般用在什么产品上?

网友D: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E:
MODBUS只是一种通信协议,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F:
随着网络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普及,Modbus/TCP协议被用来在以太网/IP基础设施上传输Modbus消息

网友G:
与RS-232相比,RS-485接口提供了更高的通信速度和更远的通信距离。RS-485接口支持多站通信,即多个Modbus从站可以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

网友H:
Modbus协议通常使用的接口是RS232、RS485等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I:
Modbus RTU或Modbus ASCII协议通常在RS-232接口上使用。

网友J:
RS-232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通常为15米,最高传输速率为230kbps。

网友K:
Modbus通信可以通过光纤接口实现,提供更高的噪声抗扰度和数据安全性。

网友L:
RS232接口: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串行通信协议,适用于距离较短、点对点的通信。

网友M:
Modbus协议在TCP/IP网络上的实现。

网友N:
rs232用的多吗

网友N:
我看远距离都用485

网友O:
Modbus还可以通过其他网络接口运行,如Wi-Fi、蓝牙、Zigbee等无线通信方式,或者通过光纤、现场总线等有线通信方式。

网友:
RS485接口因其较强的抗噪声能力和更远的传输距离而被广泛采用。

网友P:
Modbus TCP/IP 利用以太网网络进行数据交换,后者允许更大范围和更高速度的数据传输。

网友Q:
通过其他串行接口(如RS-449、RS-487/RS-488等)进行通信

网友R:
以太网接口

网友S:
它只需要A、B两根线路,地线不是必需的,这使得RS485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接口。

网友T:
Modbus也可以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U:
Modbus也支持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通常使用常规的网线,接口形式多为RJ45。

网友:
Modbus协议可以通过这些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支持主从通信模式,其中主设备可以发送请求,从设备接收请求并返回响应。

网友V:
RS-485是一种差分信号传输标准,用于长距离、高速率的数据传输。它使用两对信号线进行数据传输,可以支持最多32个设备连接到一个总线上。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可达1200米,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网友K:
通常是通过Modbus TCP实现的

网友W:
Rs485接口因其抗噪声能力强、传输距离长而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X:
Modbus协议也可以通过以太网实现,这种实现称为Modbus TCP/IP。

网友Y:
Modbus RTU模式通过物理层如RS232或RS485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P:
Modbus RTU协议通常在RS-485接口上使用。

网友Z(2024-06-04):
Modbus 只是一个通信协议,与接口无关

网友AA:
它只需要 a、 b 两行,地面不需要,这使得 rs485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接口。

网友AB:
Modbus 通信协议通常用于哪些产品?

网友AC:
Modbus 还支持通过以太网接口进行通信,通常使用传统的网络电缆,接口类型通常为 rj45。

网友AD:
Modbus 中,通信协议通常用在哪些产品中?

网友AE:
modbus是一种协议栈,可以基于串口,CAN,以太网等通信接口方式。

网友AF:
MODBUS属于应用层协议,和硬件接口无关系的。

网友AG:
在哪些产品中通常使用 Modbus 的通信协议?

网友AH:
Modbus 是一种基于串口、可以、以太网等通信接口模式的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