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定时器中断唤醒系统

楼主(2024-04-2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6 $
* $Date: 15/01/16 11:4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timer0 periodic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to wake up system.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71M.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extern int IsDebugFifoEmpty(void);
volatile uint8_t g_u8IsTMR0WakeupFla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1311.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if(TIMER_GetWakeup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wake-up flag */
        TIMER_ClearWakeupFlag(TIMER0);

        g_u8IsTMR0WakeupFlag = 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HXT and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IR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and SysTick source to HCLK/2*/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0 Power-down and Wake-up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0 Settings:\n");
    printf("    - Clock source is LIRC          \n");
    printf("    - Time-out frequency is 1 Hz    \n");
    printf("    - Periodic mode                 \n");
    printf("    - Interrupt enable              \n");
    printf("    - Wake-up function enable       \n");
    printf("# System will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while Timer0 interrupt counts is reaching 3.\n");
    printf("  And will be wakeup while Timer0 interrupt counts is reaching 4.\n\n");

    /* Enable Timer0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Open Timer0 time-out frequency to 1 Hz in periodic mode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

    /* Enable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function */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EnableWakeup(TIMER0);

    /* Start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u32InitCount = g_u8IsTMR0WakeupFlag = g_au32TMRINTCount[0] = 0;
    while(g_au32TMRINTCount[0] < 10)
    {
        if(g_au32TMRINTCount[0] != u32InitCount)
        {
            printf("Timer0 interrupt counts - %d\n", g_au32TMRINTCount[0]);
            if(g_au32TMRINTCount[0] == 3)
            {
                /* 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
                /* To program PWRCON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printf("\n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n");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while(IsDebugFifoEmpty() == 0);
                CLK_PowerDown();

                /* Check if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flag occurred */
                while(g_u8IsTMR0WakeupFlag == 0);

                printf("System has been waken-up done. (Timer0 interrupt counts is %d)\n\n", g_au32TMRINTCount[0]);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0];
        }
    }

    /* Stop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op(TIMER0);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除了定时器可以唤醒,IO中断也可以唤醒吧。唤醒后是接着运行吗

网友A:
大部分低功耗应用都是外部事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