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之前看到过有改变墨水屏黑色密度实现灰度显示的

楼主(2024-04-21):
有没有老哥知道用到的哪个算法啊?

网友A:
这个也有墨水屏支持才得行啊

网友B:
一般要是墨水屏不支持灰度,你用算法估计也不行

网友C:
抖动算法是一种通过在像素之间分布有限数量的颜色值来模拟更多灰度级别的技术。

网友D:
通过在相邻像素之间交替分布不同的颜色值,以产生人眼对灰度的错觉。这种错觉使得我们能够感知到更多的灰度级别,从而实现灰度显示效果。

网友E:
可以用Floyd-Steinberg抖动算法,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抖动算法,它通过将误差传播到相邻像素来实现灰度级别的模拟。

网友F:
其实用算法的话也可以用抖动算法,其算法根据当前像素的灰度值和最接近的颜色值之间的差异,计算出误差,并将误差分配给相邻像素。这样,通过多次迭代,可以逐渐改善灰度级别的模拟效果。

网友G(2024-05-21):
Ordered Dithering抖动算法,这个估计就可以吧

网友H:
你直接找例程多好啊,例程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I:
Error Diffusion抖动算法:这种算法与Floyd-Steinberg算法类似,也是通过将误差传播到相邻像素来实现灰度级别的模拟。

网友J:
这种算法不懂,但是我觉得一般都是有参考的

网友K:
可以用pwm实现这种灰度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