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初次使用Mbed Studio开发APM32F407TINY板

楼主(2024-04-21):
前言
最近在Geehy的github上发现他们发布了一个关于Mbed OS的相关包,根据其提示信息,应该是Geehy官方为了适配Mbed OS而特意制作的软件包。具体链接为:https://github.com/GeehySemi/mbed-os。根据里面的内容,于是,我将尝试使用Mbed OS进行开发Geehy相关芯片。
Mbed OS
在进行开发前,先对Mbed OS进行了解。Mbed OS是ARM公司在2014年推出的一款专为物联网中“物体”设计的开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其具有器件和组件支持,实时软件执行,开源,易用性,庞大的社区,安全性保障以及驱动支持和库七大特点和优势。同时,官方一共提供三种不同开发方式的开发工具,分别为:Mbed Studio(线下开发工具),KeilStudio(线上开发工具)和Mbed CLI(命令行开发工具)。下面,我将演示如何使用Mbed Studio线下工具开发我们的APM32芯片。
Mbed Studio
首先,我们需要先将Geehy github上面已经适配好的Mbed OS包下载下来并解压,后续将会用到。
接着,我们需下载Mbed Studio软件,具体下载这里不做赘述。
打开下载好的Mbed OS,具体见面如下:
首先就是选择自定义的工作空间,点击主页的Open WorkSpace进行选择,这里选择新建一个文件夹作为Mbed OS的工作空间,来保存其工程文件。

接着就是新建一个程序,点击New Program,然后新建的模板工程,当然可以选择空的模板工程,但是这里为了更快了解Mbed OS的使用,选择的是闪灯例程,具体如下:
选择完模版程序后,界面左边就会显示出当前工程,当前工程的文件夹目录,选择的标签以及配置文件构建等。具体如下:
这里我们需要选择APM32F407-TINY板的相关Target,但是在其下拉框没有找到相关的字符。这时候就需要一开始下载好的Geehy的Mbed OS包。
我们这里将解压好的Mbed OS包替换掉软件生成出来的Mbed OS包。
并将其改名为mbed-os。然后等待软件刷新,或者重新打开软件。这样,就能选择APM32F4XX-TINY相关的Target信息。具体如下:
接着点击左边的锤子形状的编译选项进行编译。编译结果如下。
接着将APM32F4xx_TINY板连接电脑,Mbed Studio将检测到设备连接,并设置Target,具体可点击下拉框右侧的芯片进行查看。
这里我选择的Debug Target为STMF4相关的。然后点击右边的下载按钮或者Debug按钮进行程序下载。等待软件下载完成程序后,发现APM32F4 TINY板的LED并没有如期闪烁。查看main函数,具体为mian.cpp文件,发现程序设定的LED为LED1。具体为:
#include "mbed.h"

// Blinking rate in milliseconds
#define BLINKING_RATE     500ms

int main()
{
    // Initialise the digital pin LED1 as an output
#ifdef LED1
    DigitalOut led(LED1);
#else
    bool led;
#endif

    while (true) {
        led = !led;
        ThisThread::sleep_for(BLINKING_RATE);
    }
}
这里将其LED1改为LED2,并将宏判断去除掉,重新编译下载,APM32F407 TINY板LED2成功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