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工业PCB板哪些部位最易出故障?

楼主(2024-04-22):
1、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最易出故障

  首先是散热问题,很多电路板损坏都是因为散热设计不好导致的;其次是电路板的铜箔线设计过细,极易因过流而烧断,使主板无法工作。

楼主:
2、使用频繁的地方容易出故障    比如电路板的驱动电机、转轴、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操作面板的常用按键等。

楼主:
3、负荷重、功率大、工作电压高的部件最易出故障    电路板的电源、驱动电路、功控器件等元器件一般紧靠散

楼主:
4、保护电路最易损坏    电路板上贵重的芯片或部件均设有保护装备,一旦电路板出现异常,首先出问题的就是这些保护电路

楼主:
5、内联座、接插件的接口及排线容易接触不良或断线    如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