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选型?

楼主(2024-04-24):
#每日话题#

下面介绍几点开关电源选型技巧,让大家在选择开关电源的过程中,少走弯路,然后再尽可能选择正规的开关电源产品,这样使用的效果会好很多。
Part.1
选择开关电源第一点,明确自己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自己使用的产品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想着要购买开关电源,可以直接拿着之前的电源找一些专业销售开关电源的公司,有没有该型号或者参数与之匹配的可以替代的机型,具体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开关电源输入与输出类型
大致可分为:①AC/DC ②DC/DC ③DC/AC 注:AC为交流,DC为直流,如AC/DC即为交流输入直流输出。
2输入电压
常用的输入电压规格有110V,220V,以及通用输入电压(AC:85V-264V)三种规格。应根据使用地区选定输入电压规格。
3输出电压、电流
选择开关电源首先是电压要相同,其次是电流,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一定要大于负载的最大电流,比如你的电路是15V,60mA,一般建议要选100mA以上的电源。另外,只要电压相同,不管开关电源提供的电流比实际使用的大多少,对电路来说只会通过这么多,不会有任何损坏的。

4开关电源功能
①稳压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均额定在某值; ②可控硅开关电源:可通过调整输入电压改变输出电压大小; ③可调开关电源:输入电压额定范围内,输出电压电流可通过电位器等方式调节。
5开关电源负载特性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建议开关电源工作在50%-80%负载为佳,即选用大概多30%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例如所用功率为20W,应选用输出功率为25W-40W的开关电源。如果负载是马达、灯泡或电容性负载,当开机瞬间时电流较大,应选用合适电源以免过载。
6环境温度
还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有无额外的辅助散热设备,在过高的环温电源需减额输出。需参考环境温度对输出功率的减额曲线。
Part.2
选择开关电源第二点,选择合适的品牌
开关电源的品牌比较多,而且其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使用频次、时间也比较多,如果其开关电源品质不高,很容易出现问题。 相信大家也更愿意购买到高品质的产品,虽然说市面上的开关电源价格大概也就是几十元到几百元上千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一些非专业人员想要去对比产品的优劣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必须要选择品牌产品。 大品牌或者是大厂家的产品都是经过权威部门检测的,其产品的质量更好,虽然单价要稍高一些,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价格差异,更适合我们选择。 例如:台湾明纬品牌电源、恒率电源。

Part.3
选择开关电源第三点,确定售后服务

开关电源基本上可以使用几年的时间,当然这是在购买到的产品是正规产品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期长久的使用寿命。 购买时要和卖家确认,如果说在使用的一个月内就出现了问题,那么对方也是要提供无条件更换新品或者是帮助我们进行维修。 不建议选择非品牌的三无产品,这类产品品质很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而能够提供更好售后服务的商家产品也更有品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