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一,10A电源开关,求大家帮忙给个方案

楼主(2024-04-22):
我想做一个板子,用来切换我的3路input电源,电压值是5V;但是电流很大,达到了15A;
我本想用继电器,但是想着继电器能过15A电流吗?
求大神帮忙指导一下,如果用继电器,能不能给个型号;
如果用IC芯片,能不能也同样给个型号;
感谢;

                       tyw  注

tyw
@美杜莎 :得用三个,哈哈
@tyw :T叔,这个继电器没法做三选一啊;
xch
@tyw :15Ax15Ax30Ω = 6.750W 的触点发热量。要完蛋。这种继电器标称值都是吹牛,遥遥领先的。
tyw
4120 30A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A:
这种还是比较多的吧

网友B:
mos管就可以了吧

网友C:
15A 很多啊 太多的MOS管可以用了    比如25N06   60V 25A

网友D:
使用导通电阻小于1mΩ N-mosfet 。辅助电源20V给驱动供电, 不需要散热。 继电器只是耐受冲击,但是常规大电流使用短命
。底座都会融化

网友E:
5V@15A,用PMOS比较合适,省了电荷泵/共地的烦恼

网友F:
建议用mos管……

网友G:
怎么做也要用30A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控制简单不用考虑散热,动作不是很频繁的情况下可以用。

网友I:
首先,继电器肯定可以切换15A,100A都可以切换,不过继电器会比较大个。
其次,你这个用MOS管就可以了,用背靠背的两个NMOS,内阻5mR以下的。用PMOS也可以,但是内阻会更大。

网友J:
你这个才5V电压、15A电流,总功率也就75W,楼主看来是不了解继电器啊。

网友K:

虽然很想说MOS也可以,但5V,15A最便宜的应该是汽车继电器,低电压,大电流,15A是起步值,MOS管即使买100A的5V时内阻也小不到哪去,不是不能用,是功耗压不下去,15A*15A*0.005=1.125W,也就是5m欧内阻也有上W的热了,需要用特殊的MOS

网友L(2024-05-28):

需要快速频繁切换就选MOS,不是快速频繁切换就选继电器

网友M:
我记得G5V系列的继电器有大电流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