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欧用J_LINK烧录程序?

楼主(2024-04-22):
凌欧用J_LINK烧录程序?

网友A:
也可以使用DAPlink烧录

网友B:
对啊,使用jlink是可以的

网友C:
Jlink兼容性很强的,所以你可以使用jlink烧录的

网友D:
得看你的芯片内核,一般arm内核的是可以

网友E:
我觉得可以啊,因为凌鸥的芯片一般都是使用jlink烧录

网友F:
看你使用的芯片的接口被,要是SWD的是可以使用jlink的

网友G:
你有啥烧录器啊,有jlink就用jlink呗

网友H:
其实你可以用dap的,我觉得dap也是OK的

网友I:
当然可以使用jlink给凌鸥烧录程序固件的啊

网友J:
使用jlink给凌鸥烧录程序固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K:
没问题的,jlink基本都兼容的,而且你的凌鸥估计也是SWD接口,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L(2024-06-26):
JLINK和ULINK都可以

网友M:
推荐用jink,采用swd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