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N32G430开发板试用]can通讯收发测试

楼主(2024-04-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首先感谢国民技术提供的开发板,  也感谢二姨组织这次开工活动,给了我这次机会能评测N32G430开发板,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评测
前言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的简称,它是由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11519),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
  首先我们阅读手册可以知道,N32G430C8L7拥有一路CAN接口,支持CAN协议2.0A及2.0B,波特率最高支持1Mbit/s,有CAN core管理can和512字节的sram之间通讯。
下面是CAN初始化代码
void BSP_InitCan(void)
{
        CAN_InitType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RCC_APB1_Peripheral_Clock_Enable(RCC_APB1_PERIPH_CAN);

    /* CAN初始化 */
    CAN_NVIC_Configuration();
    CAN_GPIO_Configuration();

    CAN_Reset(CAN);
    CAN_Structure_Initializes(&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AWK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OperatingMode = CAN_NORMAL_MODE;
    /* Baud rate calculation = CAN clock/(BaudRatePrescaler*(TBS1+TBS2+1)) */
                /* CAN模块挂在APB1总线上,最大速率为32Mhz,所以波特率计算方式为32 / ((1+8+7) * 4) */
    CAN_InitStructure.RSJW          = CAN_R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TBS1          = CAN_T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TBS2          = CAN_T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BaudRatePrescaler = 4;                                                //500kbit/s

    /*Initializes the CAN */
    CAN_Initializes(CAN,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Num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Mode           = CAN_FILTER_IDLISTMOD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Scale          = CAN_FILTER_32BITSCAL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High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H(0x000004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Low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L(0x000004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Mask_High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H(0x000002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Mask_LowId      = CAN_STD_ID_LIST_32BIT_L(0x000002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Filter_Act            = ENABLE;
    CAN_Filter_Initializes(&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 */
    CAN_Config_Interrupt_Enable(CAN, CAN_INT_FMP0);
}
初始化这块的难点主要是波特率需要计算can总线波特率计算不正确,很容易导致接受或者发送失败。
通过官方文档的手册可以知道,can模块挂在APB1总线上,而APB1总线最大速率为32Mhz
所以我们can BaudRate = PCLK / ((tq+tbs1+tbs2) * Prescaler)//分频系数。
接下来是数据发送部分
int main(void)
{
        bsp_Init();

         /* Transmit assign */
    CAN_TxMessage.StdId   = 0x0400;
    CAN_TxMessage.ExtId   = 0x00;                                                                 /* 如不使用,则不用配置 */
    CAN_TxMessage.IDE     = CAN_STANDARD_ID;           /* CAN_ID_STD 标准帧 / CAN_ID_EXT 扩展帧 */
    CAN_TxMessage.RTR     = CAN_RTRQ_DATA;           /* CAN_RTR_DATA / CAN_RTR_REMOTE */
    CAN_TxMessage.DLC     = 8;           /* 0 to 8 */
    CAN_TxMessage.Data[0] = 0x00;
    CAN_TxMessage.Data[1] = 0x01;
    CAN_TxMessage.Data[2] = 0x02;
    CAN_TxMessage.Data[3] = 0x03;
    CAN_TxMessage.Data[4] = 0x04;
    CAN_TxMessage.Data[5] = 0x05;
    CAN_TxMessage.Data[6] = 0x06;
    CAN_TxMessage.Data[7] = 0x07;
        while(1)
        {
                if (sendflag)
                {
                        sendflag = DISABLE;
                        CAN_Transmit_Message_initializes(CAN,&CAN_TxMessage);

                }
        }
}
这里用了板上的key1作为发送控制,这样我们按一下按键,即可发送一次数据。
下面是实际测试:
这里我外接了一个TJA1050接收器,使用了CAN分析仪作为终端来接受CAN数据

测试效果

附带源码

@zxbzsm :参考官方例程改的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6_CAN; GPIO_Peripheral_Initializ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网友A:
外接了一个TJA1050接收器,使用了CAN分析仪作为终端来接受CAN数据,羡慕有专业设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了一个TJA1050接收器,使用了CAN分析仪作为终端来接受CAN数据,羡慕有专业设备的 ...

已经不错了,我连这个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不错了,我连这个都没有

我也是来羡慕的,我也没有啊,这种一般得是从事相关行业的才会有,专业设备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来羡慕的,我也没有啊,这种一般得是从事相关行业的才会有,专业设备太贵 ...

还好,我都是翻出来的,找了老半天,也不常用害

网友C(2024-08-29):
洒家流口水!

网友D:
测试很认真啊

网友C(2024-10-29):
洒家流了一地口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穷,买了个CANable,24大洋。PCAN View 不能用,上cangaroo,能发一条消息。上天朝TS_Master,能上n条,简直是SCOM32@UART,的CAN版。

网友E:
我也用这个can收发器

网友F:
有Can分析仪?强!我当初调试Can通讯,是靠示波器查看波形分析的。

网友G:
CAN总线传输距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