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2024-04-22):
两脚插件的

把热缩管拆了不就清楚了嘛

网友A:
是不是电感

楼主:
有点像,但又查不到参数

网友B:
查不到参数 ,50%电感。  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是短路状态,100%是电感

网友C:
看起来像工字电感
拆下来
找个电桥测下

网友D:
看着像电感

网友E:
稍微有点模糊啊

网友F:
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G:
图片看不清,露出的像铁氧体,十成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