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总是提醒我升级到5.7,但是官网没5.7啊,只有5.5

楼主(2024-04-22):
这是什么情况,BUG、?

楼主:
点YES后就一直这样,一直没法用。。。

网友A:
这软件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B:
提醒的是MCC Core Update 最新是5.7.1, MCC是5.5.1,可以在Tools->Options->Plugins 设置Do not update cores :5.7.0, 就不会再出现了

网友C(2024-05-24):
那就用5.5就好了

网友D:
一般不升级就可以,升级不一定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建议不要升级,先等稳定版本之后再试试

网友F:
可能是bug呗,更新不是最新版

网友G:
你可能需要先更新一下,可能这个升级包升级之后能看到5.7吧

网友H:
谁提示你升级5.7?不能关闭升级提醒?

网友I:
没必要升级啊,你用的好好的,就不用升级了

网友J:
你先升级试试呗,也许直接就跳转到5.7版本了

网友K:
话说,MCC都升级这么快了啊

网友L(2025-08-30):
你看到的 “5.7” 很可能指旧版 MPLAB IDE 5.70,而非当前 MCC/MPLAB X 的官方版本;官网已不提供该旧版,应以 5.50 系列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看到的 “5.7” 很可能指旧版 MPLAB IDE 5.70,而非当前 MCC/MPLAB X 的官方版本;官网已不提供该旧版, ...

有道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