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TM32U083测评】2,使用MSI时钟

楼主(2024-04-22):
      MSI我以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也没有见过面的。我查了一下网络,好像说MSI是可变的晶振,由RC组成的。

      我打开了CUBAEMX很快就找到了MSI选项,我改变了一下晶振,发现就几种可变的。况后面的晶振值都受影响。我觉得用MSI得甚重。

       毕竟是我第一次用MSI。

然后生成程序:可以看到在这里换了晶振频率。

继续打开这个宏,可以看到所有可变的频率都在这里了:

也就是说要改MSI的频率,把宏换一下。就行,但我觉得这样换来换去的,对系统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知道所以然就行了。现实中我不会这样换来换去。

网友A:
什么情况下会去修改MSI频率?我也没用过。

网友B:
MSI的时钟源是如何产生准确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I的时钟源是如何产生准确可变的

估计得去问ST技术支持。我只知道MSI是RC撤出来地

网友C(2024-06-28):
那具体MSI应该在哪中情况下使用呢?

网友D:
可变晶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E(2024-07-31):
与其他时钟源(如HSE和HSI)不同,MSI的频率可以通过软件配置进行调整,这使得它非常灵活但也带来了精度方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