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独立版生成的工程在哪儿呢,找不到啊

楼主:
有没有懂行的,或者官方出来解释一下啊。这个生成的工程在哪儿呢。。。

楼主(2024-04-22):
哎,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软件部人性化,不会自动生成工程。。。建议删了。

网友B:
你去官网上找找?一般官网会有这方面的文件

网友C:
这个建议直接问问代理商吧,代理商能帮你的

网友D:
独立版本好像是有的啊,我之前下载过,我记得

网友E:
你可以安装集成的,其实集成的也是一样

网友F:
找不到就直接找MAPLAB,基本上都在一起的

网友G(2024-06-28):
回顾一下在使用MCC独立版生成工程时选择的保存路径。工程文件应该保存在这个路径下的一个以.X结尾的文件夹中。
在你的计算机上进行文件搜索,使用你记得的工程名称或者.X结尾的文件夹名作为关键词搜索。
如果没有特别指定保存路径,MCC独立版可能会默认将工程文件保存在其预设的默认路径下。这可能是在你的文档文件夹、MCC独立版安装目录的子文件夹中或者其他常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