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代问---如何给高压的推挽开关电源增加反馈?

楼主(2024-04-22):
做12V 转 220V 的推挽开关电源由于负载不一样输出电压变化幅度变化较大,请问大佬们有什么拓扑或者芯片可以用于高压反馈呢?希望通过反馈到初级调整占空比改变次级输出电压。

网友A:
可以用SG3525,TL494,KA7500,UC3825,UC3846等具体应用请参考厂家规格书。

网友B:
楼主名好。总替小朋友问,好好从基础学吧。用词还俱进啊。一个电源的是什么?负载!负载要有定义才能设计电路,什么结构的电路看功率。只要有变压器转换的万变不离其中。功率小单管,功率大用多管,给信号推动,反馈调整保护。最经典的494/3525没有做不了的电源。新产品只要简单实用就可以用。

谢谢坛友的指教,问题是直接转发一些微信群等里面人员的,由于本人技术水平有限,也解释不清楚所以转发到论坛。

网友C:
搞个低压辅助电源负责检测电压和反馈电压电路的供电。

网友就是按照你的思路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