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烧写IMD700的电机例程

楼主:
1、下载软件,首先可以直接在英飞凌官网下载ModusToolbox Tools Package(最好安装在默认路径,如果选择其他路径好像会有环境变量需要修改),或者先下个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再在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里面搜索下载ModusToolbox Tools Package。
2、下载例程,运行ModusToolbox Tools Package,单击launch Project Creator(下图蓝色字体),

进入下面这个界面:

因为是从github下载例程,所以可能会有网络问题,如果遇到连接不上的情况,可以参考这个网站: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Code-Examples/ModusToolbox-URL-Modifier/m-p/366015,我的截图就是使用了工具后的情况。在Enter filer text中输如开发板名称IMD700,然后选中工具名称单击next,出现下面的界面:

需要先选择一个目标IDE,这里建议选择eclipse IDE,因为这个是被包含在ModusToolbox Tools Package里面的,也可以选Keil、IAR、VSCode,IMD700A的三相电机例程建议eclipse IDE,Keil和IAR的例程跑不起来,没找到解决方法。
选完目标IDE后再选择想要的例程就可以了,右边中间的文本显示是所选中例程的说明,还可以自己修改工程名。
3、烧写例程,参考这个网站: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Knowledge-Base-Articles/How-to-run-the-code-example-for-EVAL-IMD700A-FOC-3SH-on-ModusToolbox/ta-p/451834,主要是要修改makefile文件中的一个变量,不能光修改.h文件。

网友A(2024-04-30):
编译器用哪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