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Link掉固件了怎么办

楼主(2024-04-23):
事情是这样的,在用ICP连接AT-START-F405开发板时,提示要固件升级。于是我就升级了,然后升级失败,再然后AT-Link就变砖了,什么都识别不出来。网上并没有找到AT-Link的固件,要怎么恢复呢

网友:
确认一下是什么现象?atlink上面的4个LED灯是什么状态?如果橙色灯亮说明程序运行中,蓝色灯亮表示USB连接正常,这时候连上ICP重新连接就会自动重新升级

网友A(2024-06-04):
试试,看能不能返厂维修啊

网友B:
其实你使用jlink/daplink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掉固件的话,可以换个DAP就好了

网友D:
一般都是联系原厂了

网友E:
是不是你的link都烧坏了啊?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更新atlink里的dll文件之类的降低版本呢?

网友G:
还是去官网或者原厂看看吧啊,直接找固件

网友H:
link升级固件好像是需要短接板子上得IO的

网友I:
升级这种都不应该乱操作的

网友J:
是不是得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K:
他家的固件好像是不开源的

网友L:
我也掉固件了,又买了个,刷回来了。重复升级每次都会失败,不敢升级了

网友M:
我的升级了,不能winusb高速调试了。缺大d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