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增量式PID和位置式PID怎么选择比较好啊?

楼主(2024-04-23):
适用于什么场景?

网友A:
系统响应特性:如果系统的执行机构需要明确的绝对位置信号,如阀门开度直接对应于流量大小,那么位置式PID更为合适。位置式PID的输出直接与执行机构的位置相对应,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最终值的场合。

网友B:
若执行机构只能接受增量信号,如步进电机等,则应选择增量式PID。因为步进电机等执行机构是根据控制量的增量来调节位置的。

网友C:
在选择增量式PID还是位置式PID时,需要考虑被控对象的特性、系统的实时性要求、执行机构的类型以及是否需要手动到自动的无扰动切换等因素。在需要快速响应和减小计算机故障对系统影响的情况下,增量式PID可能更为适合;而在需要更直观地反映系统状态和误差大小的情况下,位置式PID可能更为适合。

网友D:
这个还得看具体应用,楼上几位都说的很明了。

网友E:
总的来说,增量式PID和位置式PID各有优劣,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场景。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和选择。

网友F:
这两个实用场景有啥区别

网友G:
看你的应用对实时性要求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