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产生的PWM脉冲不对

楼主(2024-04-23):
STM32F407VE ,使用定时器1同时产生两路PWM波
两路PWM产生的脉冲数不一样时,实际产生的脉冲不对,会少1个
实际上是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做吗?

网友A:
在STM32F407VE微控制器上,使用定时器1(TIM1)同时产生两路PWM波是可行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两路PWM波的脉冲数不一样,可能会导致实际产生的脉冲数不准确,出现少1个脉冲的情况。

网友C:
在使用定时器1产生PWM波时,两路PWM波的周期和占空比是由同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控制的。如果两路PWM波的脉冲数不一样,那么它们的周期和占空比设置也会不同。

网友D:
两路PWM产生的脉冲数不一样时,实际产生的脉冲不对,会少1。。。。。

===》现在的问题是你具体怎么产生的?用什么方法?或者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脉冲个数的?中断还是DMA?有无开启预装功能?。。。。

网友E:
在定时器1的PWM模式下,计数器的值从0递增到自动重载值(ARR),然后重新开始计数。当计数器的值小于第一个比较寄存器(CCR1)的值时,第一路PWM波的输出为高电平;当计数器的值大于第一个比较寄存器的值时,第一路PWM波的输出为低电平。同样的,对于第二路PWM波,使用第二个比较寄存器(CCR2)来控制。

网友F:
如果两路PWM波的脉冲数不一样,那么它们的比较寄存器的值也会不同。当计数器的值达到第一个比较寄存器的值时,第一路PWM波的状态会改变,但第二路PWM波的状态可能还没有改变,因为它的比较寄存器的值更大。这就导致了实际产生的脉冲数不准确,可能会少1个脉冲。

网友G:
你可以这样,增加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计数器的精度,从而减小误差。

网友H:
建议根据两路PWM波的脉冲数差异,适当调整比较寄存器的值,使得两路PWM波的状态能够同步改变。

网友I:
如果需要精确控制两路PWM波的脉冲数,可以考虑使用另一个定时器来独立生成第二路PWM波,以避免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的冲突。

网友J:
多开一个定时器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K:
一般是可以支持1个定时器输出2路PWM波的啊

网友L:
检查一下软硬件配置

网友L:
死锁时间设置不当

网友M:
如果你的PWM更新速率非常高,并且你的代码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更新所有的PWM参数,可能会导致PWM脉冲出现问题。确保你的更新速率在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范围内。

网友N(2024-08-31):
当两路PWM的频率或占空比差异较大时,可能会出现脉冲计数不准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