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产生的PWM脉冲不对

楼主(2024-04-23):
STM32F407VE ,使用定时器1同时产生两路PWM波
两路PWM产生的脉冲数不一样时,实际产生的脉冲不对,会少1个
实际上是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做吗?

网友A:
检查你是否为这两个通道正确设置了不同的比较寄存器值(TIMx_CCRx,其中x代表通道编号,例如CCR1、CCR2等)。PWM脉冲的宽度是由比较寄存器的值决定的,不同的值会产生不同占空比的脉冲。

网友B: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C:
产生的脉冲可以规定个数吗?好像PWM开启,就一直有波形吧

网友D:
建议你多测试一下,比如前后切换一下,看看规律,比如同时关闭定时器

网友E:
配置有没有无意中激活了互补输出模式。

网友F:
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的脉冲可以规定个数吗?好像PWM开启,就一直有波形吧

在中断里控制的数量,没产生一个脉冲进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

单独写了一个demo,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中断里控制的数量,没产生一个脉冲进一次中断

哦, 这样啊。

网友G:
你把g_rightCnt >= 10改成11试试呢。

网友H:
确实少一个,如果只开通道2的定时器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