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快速上手STM32MP13裸跑应用程序

楼主(2024-04-23):
很多嵌入式应用中,既需要Arm Cortex-A 核的高主频高算力,又需要裸跑带来的实时性,如PLC、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音频处理器等。如何解决这些系统应用的硬实时需求?答案是在Arm Cortex-A核MPU上裸跑应用程序。因为,不是高性能MCU用不了,而是STM32MP13更有性价比。
如何快速上手STM32MP13裸跑应用程序,像MCU一样开发调试您的代码?观看下方视频

STM32MP13 Bare Metal 开发包
STM32MP13 Bare Metal 开发包包含两部分:

STM32CubeMP13 Package
STM32CubeMP13 开发包运行在Arm® Cortex®-A7 处理器上,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Level 0:驱动程序,包含HAL,LL,BSP
  • Level 1:中间件,包含Eclipse ThreadX(原AzureRTOS),USB Host & Device库
  • Level 2:板级示例程序

除此之外,还包括两个通用组件CMSIS和实用工具。
图示:源码目录结构

已支持的HAL drivers
  • ADC,  BSEC,  CRC,  CRYP (including SAES),  DCMIPP,  DDR,  DFSDM,  DMA,  DTS,  ETH,  ETZPC,  EXTI,  FDCAN,  FMC_NAND,  GPIO,  HASH,  I2C,  I2S,  IWDG,  LPTIM,  LTDC,  MCE,  MDMA,  PKA,  PWR,  XSPI (QSPI replaced with XSPI),  RCC,  RNG,  RTC (including TAMP),  SAI,  SDMMC (including EMMC),  SMARTCARD,  SPDIFRX,  SPI,  TIM,  UART,  USART,  USB

已支持的 LL drivers
  • ADC,  DMA/DMAMUX,  EXTI,  ETZPC,  GPIO,  I2C,  LPTIM, MDMA,  PWR,  RCC & BUS,  RTC,  SPI,  TIM,  USART

BSP与BSP组件
  • 基于HAL封装了更高一级的API,为LED、按钮、相机、LCD、SD卡和COM端口提供API,包含了以下一些外围器件的驱动:GC2145, LAN8742, MCP23x17, RK043FN48H, STMIPID02

中间件程序
  • 包含一系列支持某种服务的库文件及接口文件,已支持:Eclipse ThreadX(原AzureRTOS),STM32_USB_Device_Library,  STM32_USB_Host_Library

项目工程
  • Examples:基于HAL接口的简单示例,没有中间件功能。
  • Applications:较完整的工程应用实例,包含中间件功能 。
  • External_Loader: 烧录镜像及从外部存储器启动的应用示例。

Template: 板级工程应用框架。

实用工具
  • Imageheader:用于添加stm32头,支持存储设备启动。
  • Fonts:提供了一组用于显示的标准字体,包括font8,font12,font16,font20,font24

请访问:STM32MP13裸跑实操文档

好消息:IAR 9.50可以支持MP13的裸跑开发!

网友A:
我就喜欢裸跑,效率高

网友B(2025-03-04):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监视内存的变化情况,查看变量的值是否正确存储和修改。这对于排查内存相关的问题非常有帮助

网友C:
STM32MP13上电后,首先执行的是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D:
针对不同的开发环境和芯片架构,需要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对于STM32MP13,通常使用ARM Cortex-A系列的编译器

网友E:
由于没有操作系统的支持,我们就需要直接操作STM32MP13的寄存器来控制硬件设备

网友F:
虽然STM32MP13具有较大的内存空间,但在裸跑应用中,需要自己管理内存的分配和释放

网友G:
利用调试工具设置断点,可以在程序执行到特定位置时暂停执行,方便开发者查看寄存器的值、内存的内容以及程序的执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