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字符串的存储结束符也占用空间吗?

楼主(2024-04-23):
结束符是不是占用了这个字符串的空间呢?
比如“12345”存储的时候是占用5个字节还是占用6个字节?

网友A:
\0是字符串结束标志,不计入串长,但要占内存空间.

网友A:
计算机存储一个字符用1个字节;存储字符串时,每个字符要占用1个字节,字符串结束标记符也要占1个字节,所以存储字符串”X”要占用2字节。

网友B:
应该是会有个结束标记占用控件。

网友C:
是的,字符串的存储结束符也会占用空间。

网友D:
在C语言中,字符串通常以空字符'\0'作为结束符。因此,无论字符串的内容有多长,都需要额外的一个字节来存储结束符

网友E:
正常是占用空间的,这一点需要在内存分配和字符串处理时予以考虑

网友F:
对于字符串"12345",实际上是占用6个字节的空间

网友G:
其实5个字节用于存储字符'1'、'2'、'3'、'4'、'5',另外一个字节用于存储字符串的结束符'\0'。因此,即使字符串本身的长度是5个字符,但在内存中需要占用6个字节的空间

网友H:
当然要占用空间啦,不然这结束符放哪儿

网友I:
得看你怎么设计的,要是存在数组里,其实你仿真的时候能看到的

网友J:
一般都是占用空间的才对

网友K:
我理解是占用的,不然也不能凭空消失啊

网友L:
要占用内存存储空间

网友M:
结束符也要占用空间,这是正常的

网友N:
结束符是要占用内存的

网友O(2025-11-03):
字符串的存储结束符('\0')占用空间。
在 C/C++ 等语言中,字符串以 '\0' 作为结束标识,它会占据 1 个字节的内存空间。
例如定义 char str [] = "abc",实际存储为 'a'、'b'、'c'、'\0',共 4 个字节。
若忽略结束符,可能导致字符串读取越界,引发程序异常。
其他语言(如 Python)虽不显式暴露结束符,但底层存储仍有类似标识,同样占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