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辉芒微 int 转float 问题请教大佬们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4-24):
(a)   这样写看看。

网友B:
调试器显示的不是浮点数的小数值而是这个浮点数对应的16进制值吧,不过差了2个0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有点闲扯蛋。

180 这个数的 单精度浮点格式 以 Big Endian 模式存储就是43 34 00 00;
并非b =  43 34 00 00; 而是 b 变量地址存放
的数据序列。
你抄漏了一个字节。

网友D:
你干啥在辉芒微上使float ,float 一般不建议在这种8位RISC上用吧

网友E:
没问题,你让变量按照float显示就是180了

网友F:
PIC的单片机开发的IDE默认是24位的float,辉芒微的是否是PIC系的兼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