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有其他芯片有STM32H754I-DISCO的AI视觉包或类似功能吗?

楼主(2024-04-24):
我们无法申请该芯片,但需要视觉包,同时配置时可以外接摄像头

网友A:
无法申请该芯片是什么意思?没货吗?

网友B:
最近免费的那个AI是不是可以生成

网友C(2024-06-19):
不能申请的话,就直接买一块呗

网友D:
一般来说,H7的性能比较好吧,不然就得MP1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NXP的imx系列,性能也是不错的

网友F:
对于AI视觉应用,除了STM32H7系列,还有其他一些微控制器和处理器可以提供类似的功能IMXRT

网友G:
Renesas的RZ/A系列微处理器提供了Cortex-A9内核,以及大量的片上RAM,适合用于图像处理和AI应用

网友H:
Microchip的SAMA5D系列微处理器基于ARM Cortex-A5内核,提供了足够的处理能力来支持AI视觉应用

网友I:
对于更高级的AI视觉应用,NVIDIA的Jetson系列模块提供了强大的GPU加速能力,非常适合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任务

网友J:
Xilinx的Zynq系列SoC结合了ARM Cortex-A9处理器和可编程逻辑(FPGA),可以为AI视觉应用提供高度定制化的硬件加速

网友K:
对于边缘AI应用,Intel的Movidius Neural Compute Stick提供了专用的神经计算引擎,可以加速深度学习推理任务

网友L:
在选择适合AI视觉应用的芯片时,需要考虑处理能力、内存大小、外设接口、功耗、成本以及是否有现成的软件开发包(SDK)和工具支持。对于AI视觉应用,通常还需要考虑芯片是否支持硬件加速,例如通过GPU、DSP或专用的AI加速器。

网友M:
使用自带的demo案例进行研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