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关于使用STM32G030C8T6的串口收发过程中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4-04-24):
目前使用STM32G030的芯片做了一个485接收从机,由主机STM32F407的芯片发送数据去询问从机当前数据,但是在使用过程中遇见了一个问题,从机在发送数据时,前面所有的数据正常,突然从机发送的数据出现问题后,从机的串口只能接收到主机发送的数据帧中的第一个字节。具体如下面的图所示
这里我用串口助手模拟主机询问从机数据,当从机回应的数据出现问题后,从机的缓冲区只能接收数据帧的第一个字节数据如图
下面是我串口的配置
以及中断函数
期望大佬能帮我看一看,谢谢了

网友A:
具体配置在哪

网友B(2024-06-19):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可能是中断处理异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C:
建议检查从机的串口中断服务程序(ISR)是否正确处理了接收到的数据。如果ISR在处理数据时出现了错误,可能会导致后续的数据无法正确接收。

网友D:
确保ISR能够正确地处理数据帧的起始和结束标志,以及数据的长度和校验。

网友E:
检查从机的串口接收缓冲区是否足够大,以防止数据溢出。如果缓冲区满了,新的数据将无法被接收。

网友F:
如果使用了环形缓冲区,确保缓冲区的读写指针正确更新。

网友G:
确认主机和从机的串口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是否完全一致。

网友H:
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I:
检查485总线的终端电阻是否正确安装,以及总线是否过长或负载过重,这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和干扰。确保485芯片的DE/RE引脚(发送/接收控制引脚)的控制逻辑正确,以防止在接收模式下意外发送数据。

网友J:
检查从机的软件逻辑,确保在发送数据后正确地切换回接收模式。如果从机在发送数据时出现了问题,可能是由于发送逻辑错误导致的,比如发送完成后没有正确地重置发送状态。

网友K:
确保电源稳定,地线连接良好,以减少电源和地线带来的干扰。

网友L:
有时候跟速率有关系

网友M:
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可能是中断处理异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N:
查明了嘛?啥原因导致的问题呢?

网友O:
先确认232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