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lasher ARM 的自主模式通过RS232去驱动编程

楼主(2024-04-25):
Flasher RAM怎么通过RS232进行通讯啊?USB仅供电,使用RS232驱动flasher进行下载程序至芯片?

网友A(2024-06-20):
Flasher RAM通常指的是一种带有闪存(Flash Memory)的存储设备,它可以用来存储固件或程序代码,并通过特定的接口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B:
在您的问题中,您提到希望通过RS232接口与Flasher RAM进行通讯,同时使用USB仅供电,并通过RS232驱动Flasher进行下载程序至芯片。

网友C:
确保您的Flasher RAM设备支持RS232接口。如果支持,您需要将RS232接口的TX(发送)和RX(接收)线分别连接到目标芯片的相应引脚上。

网友D:
使用USB接口为Flasher RAM设备供电。这通常涉及到将USB的VCC(通常是5V或3.3V)连接到Flasher RAM的电源输入引脚,并将GND(地)连接到相应的地线。

网友E:
在计算机上安装RS232驱动程序,以便操作系统能够识别和使用RS232接口。使用适当的串行通信软件(如Tera Term、PuTTY或其他串行终端程序)来配置RS232连接。您需要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以匹配Flasher RAM设备的要求。

网友F:
在目标芯片上,确保有适当的固件或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来接收通过RS232接口发送的数据,并将其写入芯片的闪存中。

网友G:
下载完成后,您可能需要通过RS232接口发送命令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写入芯片,并进行必要的调试。

网友H:
请注意,具体的步骤可能会根据您的Flasher RAM设备、目标芯片以及所使用的工具和软件而有所不同。

网友I:
在实际操作中,您需要参考Flasher RAM和目标芯片的文档,以确保正确配置和操作。

网友J:
通过RS232去驱动编程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