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rgv6使用BLE,为什么手机的ST BLE TOOLBOX扫描不到蓝牙?

楼主(2024-04-25):
STM32WB55rgv6使用BLE,为什么手机的ST BLE TOOLBOX扫描不到蓝牙?

网友A:
板子的蓝牙没启动吧

网友B:
蓝牙设备未正确开启或初始化

网友C:
蓝牙版本或协议不兼容

网友D:
广播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E:
手机蓝牙设置问题

网友F:
有时,由于扫描超时或设备距离过远,手机可能无法扫描到蓝牙设备。尝试将设备靠近手机,并延长扫描时间

网友G:
其他蓝牙设备或无线设备可能产生干扰,导致扫描失败。尝试将其他无线设备关闭或远离,然后再次进行扫描。

网友H:
更新固件或软件到最新版本,并查看是否有相关的修复或更新说明。

网友I:
蓝牙地址或MAC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