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0H750 USB 通讯必须插拔一次才正常

楼主(2024-04-26):
我用的是STM32H750 使用的是 USB_OTG_HS 内部FS Device Only, Activate -VBUS 用CDC 设备 修改描述符造成普通设备
接上电脑后 Libusb 驱动安装OK
我是两个ENDPOINT 一个 收 一个发,最大64字节
我收上位机发送一个命令后,下位机上传数据
我用BusHound 调试,下发命令正常,但是一读64字节数据,就显示不正常了,但是我插拔一次USB口(板子没断电),再去读就正常了。通讯就一直很正常了,但是每次都是第一次不行,必须重新插拔一次USB才可以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USB驱动是否正确枚举了设备,包括接口和端点。

网友B:
增加日志输出,记录USB设备状态的变化和数据传输的情况,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C:
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D:
如果主机接别的从机设备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E:
你试试只读63个字节的数据试试呢。

网友C:
更新USB固件库和HAL库至最新版本

网友B:
检查USB接口的硬件连接是否牢固,没有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