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3mini在cubeprog检测不到

楼主(2024-04-28):
我刚入手的stlinkv3mini连接电脑后可以被电脑端口识别到,驱动也已经安装好。但是在cubeprog中检测不到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B:
驱动问题

网友C:
USB连接问题

网友D:
在STM32CubeProg中,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确保你已经选择了正确的ST-Link版本,并且没有其他的连接或设置干扰到ST-Link的识别。

网友E:
升级ST-Link V3 Mini的固件版本

网友F:
是不是选错了ST-Link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