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请问一下,stm32WB有可以驱动声卡的驱动程序吗(声卡是PCM2704)?

楼主(2024-04-29):
声卡是PCM2704,使用的开发板是STM32WB55RG,想实现如下过程:
PCM2704声卡将开发板上USB传出的PCM格式的音频转为模拟信号,通过PAM8406功率放大器将该信号放大后接喇叭进行播放。
但是实现不了,声卡PCM2704缺少驱动程序,请问有这样的驱动程序吗,驱动程序该如何融入单片机程序呢?

网友A:
STM32WB可以驱动PCM2704声卡。

网友B:
格式转换有没有搞错呀?

网友C:
应该可以搞,但是可能没有现成的。

网友D:
PCM2704用的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E(2024-06-19):
PCM2704是一款USB音频控制器,它支持USB音频类规范,通常不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在大多数操作系统上工作,因为操作系统通常会提供通用的USB音频类驱动。然而,如果你是在STM32WB55RG这样的微控制器上进行开发,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F:
如果你在实现过程中遇到困难,可以考虑查找是否有现成的STM32 USB音频类库或者示例代码,这些资源可能会帮助你更快地集成和测试你的系统。

网友G:
首先,你需要确保STM32WB55RG的USB外设被配置为USB音频类设备。这通常涉及到配置USB描述符,使其符合USB音频类的要求。

网友H:
你需要编写代码来处理从USB接口接收到的PCM音频数据,并将其发送到PCM2704。这可能涉及到使用STM32WB55RG的USB和DMA功能来高效地传输数据。

网友I:
PCM2704通常通过I2C接口进行配置。你需要编写代码来初始化和配置PCM2704,包括设置采样率、音量控制等。

网友J:
PAM8406是一款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它通常需要一个数字信号作为输入。你需要确保从PCM2704输出的模拟信号正确地连接到PAM8406,并且PAM8406被正确配置以放大信号。

网友K:
由于PCM2704是USB音频类设备,它的驱动程序通常由操作系统提供。在STM32WB55RG上,你需要自己实现USB音频类的功能,而不是安装驱动程序。这意味着你需要编写代码来模拟操作系统的USB音频类驱动程序的行为。

网友L:
直接使用例程呗,我记得ST的好像用过这个外设

网友M:
我觉得你就初始化好SPI吧,好像,然后就可以直接看芯片手册进行配置其功能了

网友N:
是自己设计的PCB板子嘛

网友O:
声卡PCM2704缺少驱动程序需要下载相关驱动

网友P:
PCM2704声卡将开发板上USB传出的PCM格式的音频转为模拟信号

网友Q:
音频芯片有USB协议接口?那就用这个接口协议发送音频数据,是不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