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USB怎么测试接口的极限速度

楼主(2024-04-24):
用cubemx生成一个USB 模拟U盘的例程。
发现USB的读写速度远低于 12Mbps
猜测可能是存储介质的影响,
修改存储介质为SRAM替代,但是SRAM太小了,
U盘测速软件要求U盘最小是16MB。
有谁测过USB的接口速度吗?

网友A:
文件传输测试

网友B:
低速12MHz的USB频率,大概速度是800KB左右。

网友C:
可以使用U盘测速软件来测试USB接口的速度。首先用cubemx生成一个USB模拟U盘的例程,确保U盘的存储空间满足软件的最小要求(通常是16MB)。然后,使用U盘测速软件进行读写速度测试,如果发现速度远低于预期,可能需要检查是否是存储介质的影响,可以尝试将存储介质替换为SRAM来进行测试。

网友D(2024-06-30):
EEPROM:较小容量,速度较慢,适合于存储小量配置数据或者固件信息。

网友E(2024-08-29):
要测试 STM32F407 USB 接口的极限速度,你可以通过几个步骤来评估其性能,包括设置 USB 外设、编写测试代码以及使用工具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