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Matter是什么

楼主(2024-04-24):
Matter是什么

Matter是一套基于IPV6的应用层协议,Matter采用了开源软件开发工具包(SDK)来实现,该工具包不仅包含规范的实现,还包括丰富的示例和可互操作的代码。在OSI模型的上三层中,核心Matter协议适用于任何类型的IPv6传输和网络。控制和其他操作通信是通过IPv6进行的,而蓝牙低功耗(Bluetooth® Low Energy)和NFC可以用于设备的配置。与Thread类似,Matter构建在IPv6之上,它包括强大的加密功能,对设备类型及其数据进行了明确定义,并支持多个生态系统。

Matter还支持桥接其它智能家居技术,如Zigbee、蓝牙Mesh和Z-Wave,这意味着基于这些协议的设备可以通过桥接器作为Matter设备运行。

Matter标准的关键点

· Matter比云对云连接具有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可靠性,因为它是基于IP的本地连接协议。

· 较低的开发成本:只需构建一次,就可以在所有Matter认证的生态系统中使用。

· 数据模型是基于Zigbee的ZCL协议上扩展得到。

· 在所有支持Matter的设备上具有一致的设置体验。

· 通过其他支持Matter的生态系统进行设备共享和控制。

· 支持多种不同硬件平台(Wi-Fi-Thread-Ethernet)的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广泛。

· 目前支持的通信协议:Ethernet/Wi-Fi/Wi-Fi + BLE/Thread + BLE(BLE只用于配网)。

· 绑定配网:需要带外信息(配对码、二维码、NFC等)建立安全通路,单项认证设备,非对称证书链。

· 通过DCL来存放公共信息,部署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上防止篡改。

网友A:
Matter如何帮助保护我的安全?
通过汇集拥有多年物联网安全专业知识的成员公司,我们将Matter的安全性设计得既全面又强大,同时还便于设备制造商和消费者使用。例如,每个 Matter 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确保只有用户的真实认证设备才能加入网络。数据经过加密,以保护机密性。细粒度的访问控制策略确保每台设备只能执行其需要执行的操作。

谁为 Matter 设备颁发设备认证证书?
所有 Matter 设备都附带有设备认证证书(DAC: Device Attestation Certificate),用于验证设备的真实性和认证。这些设备验证证书由指定的根证书颁发机构(CA)颁发。这些根 CA 不是由连接标准联盟运营的。相反,它们由联盟成员运营,必须遵守严格的标准。这种方法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根 CA 服务市场,避免任何单点故障;

英飞凌有专门的安全芯片 OPTIGA TRUST M MTR 支持Matter协议.
详细芯片说明参考这里: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security-smart-card-solutions/optiga-embedded-security-solutions/optiga-trust/optiga-trust-m-mtr/

网友B:
目前Matter好像都是一些大厂在用,我们就没有用到这个协议。

网友C:
属于物联网方面的协议的一种吧,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推的很猛

网友D:
基于INfineon AIROC 蓝牙芯片部分型号支持Matter组网协议

网友E:
就是感觉现在要学的协议啥的太多了。如果提供好API,供开发者直接调用,最好了。

网友E:
单片机的发展过程中,接口种类多、协议更多。能规范下,每种接口都是用统一的协议该有多好,减少学习成本,方便快速开发。

网友F:
Matter是组网协议吗

网友G:
Matter在几个层上都有应用

网友H(2024-05-27):
Matter最新发布1.2版本,支持9种新的model。
具体可上CSA官网查看详细介绍。
https://csa-iot.org/all-solutions/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