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SPI

楼主(2024-04-24):
# SPI

## 模块功能介绍

SPI是一种全双工同步串行接口,可以工作在Master模式和Slave模式,SPI主要有以下特点:
* 全双工同步串行接口
* Master/Slave模式可配置
* 支持最大96MHz时钟频率
* 支持SPI Mode0/1/2/3
* 片选和时钟的极性和相位可配置
* 5个时钟源
* 支持中断或DMA传输
* 支持多片选
* 支持Standard Single/Dual/Quad SPI,FIFO深度64B
* 支持BIT模式,用于3Wire场景,支持可编程0~32bits帧长度(仅支持Master模式,且不支持DMA和FIFO功能)
* 支持DBI模式,用于显示设备场景,用于传输视频数据

## 模块配置介绍

目前有两种方法进行引脚配置:`sys_config`和平台头文件。

这两种方法选其中一种使用即可,在没有`sys_config`文件配置时,默认使用平台头文件。当检测到有`sys_config`文件并有相关关键字时,自动切换为该方法。
### sys_config文件引脚配置说明

引脚配置在 `source/project/方案/configs/sys_config.fex`

```
[spi1]
spi1_used       = 1
spi1_cs_number  = 1
spi1_cs_bitmap  = 1
spi1_cs0        = port:PA02<2><0><2><default>
spi1_sclk       = port:PA03<2><0><2><default>
spi1_mosi       = port:PA04<2><0><2><default>
spi1_miso       = port:PA05<2><0><2><default>
spi1_hold       = port:PA06<2><0><2><default>
spi1_wp         = port:PA07<2><0><2><default>
```
### 平台头文件资源配置说明

引脚配置在 `rtos-hal/hal/source/spi/platform/spi_sun20iw2.h`

```c
static struct sunxi_spi_params_t g_sunxi_spi_params[] = {
        /* SPI0 */
        {        .port = 0,
                .reg_base = SUNXI_SPI0_PBASE, .irq_num = SUNXI_IRQ_SPI0, .gpio_num = 6,
                .pclk_pll_type = HAL_SUNXI_AON_CCU, .pclk_pll_id = CLK_DEVICE,
                .pclk_hosc_type = HAL_SUNXI_AON_CCU, .pclk_hosc_id = CLK_HOSC,
                .bus_type = HAL_SUNXI_CCU, .bus_id = CLK_BUS_SPI0,
                .mclk_type = HAL_SUNXI_CCU, .mclk_id = CLK_SPI0,
                .reset_type = HAL_SUNXI_RESET, .reset_id = RST_SPI0,
                .gpio_clk = GPIOB(6), .gpio_mosi = GPIOB(5), .gpio_miso = GPIOB(15),
                .gpio_cs0 = GPIOB(4), .gpio_wp = GPIOB(14), .gpio_hold = GPIOB(7),
                .mux = 4, .driv_level = GPIO_DRIVING_LEVEL2,
        #ifdef CONFIG_DRIVERS_DMA
                .drq_tx = DRQDST_SPI0_TX, .drq_rx = DRQSRC_SPI0_RX,
        #endif
                .rx_fifosize = 64, .tx_fifosize = 64, .dma_force_fixed = true,
        },
        ......
};
```

### menuconfig 配置说明

配置路径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SPI Devices  --->
```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

## 源码结构介绍

SPI 模块代码结构如下所示:
```
rtos-hal/
|--include/hal/sunxi_hal_spi.h          // hal层数据结构和API接口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platform_spi.h        // hal层平台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platform/spi_xxx.h    // hal层平台信息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common_spi.h          // hal层控制器寄存器相关头文件
|--hal/source/spi/hal_spi.c             // hal层接口驱动代码
|--hal/test/spi/test_spi.c              // hal层接口测试代码
|--hal/test/spi/spi_slave_driver.c      // hal层slave模式驱动代码
|--hal/test/spi/test_spi_slave.c        // hal层slave模式测试代码
```

## 模块接口说明

需要包含头文件:
```c
#include <hal/sunxi_hal_spi.h>
```

## 重要结构体及宏定义

### SPI模式功能选择

```c
#define        SPI_CPHA                BIT(0)        /* clock phase */
#define        SPI_CPOL                BIT(1)        /* clock polarity */

#define        SPI_MODE_0                (0|0)
#define        SPI_MODE_1                (0|SPI_CPHA)
#define        SPI_MODE_2                (SPI_CPOL|0)
#define        SPI_MODE_3                (SPI_CPOL|SPI_CPHA)

#define        SPI_CS_HIGH                BIT(2)        /* chipselect active high? */
#define        SPI_LSB_FIRST        BIT(3)        /* per-word bits-on-wire */
#define        SPI_3WIRE                BIT(4)        /* SI/SO signals shared */
#define        SPI_LOOP                BIT(5)        /* loopback mode */
#define        SPI_NO_CS                BIT(6)        /* 1 dev/bus, no chipselect */
#define        SPI_READY                BIT(7)        /* slave pulls low to pause */
#define        SPI_TX_DUAL                BIT(8)        /* transmit with 2 wires */
#define        SPI_TX_QUAD                BIT(9)        /* transmit with 4 wires */
#define        SPI_RX_DUAL                BIT(10)        /* receive with 2 wires */
#define        SPI_RX_QUAD                BIT(11)        /* receive with 4 wires */
```

- SPI_MODE_0/1/2/3:设置SPI的传输模式。
- SPI_CS_HIGH:设置CS片选是否为高电平有效。
- SPI_LSB_FIRST:设置发送顺序是低位在前。
- SPI_3WIRE:设置SPI工作在3线模式下,及MOSI即用作输入也用作输入,实现半双工通信

### SPI控制器模式配置

```c
typedef enum
{
        HAL_SPI_BUS_MASTER = 0,
        HAL_SPI_BUS_SLAVE = 1,
        HAL_SPI_BUS_BIT = 2,
} hal_spi_master_bus_mode_t;
```

- HAL_SPI_BUS_MASTER:处于Master模式,外接SPI Device。
- HAL_SPI_BUS_SLAVE:处于Slave模式,被其他Master访问。
- HAL_SPI_BUS_BIT:处于BIT模式,使用3Wire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 SPI控制器片选模式

```c
typedef enum
{
        HAL_SPI_CS_AUTO = 0,
        HAL_SPI_CS_SOFT = 1,
} hal_spi_master_cs_mode_t;
```

- HAL_SPI_CS_AUTO:硬件自动控制,不需要驱动或软件介入。
- HAL_SPI_CS_SOFT:软件手动控制,由驱动完成相关操作。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c
typedef enum
{
        SUNXI_SPI_SAMP_MODE_OLD = 0,
        SUNXI_SPI_SAMP_MODE_NEW = 1,
} hal_spi_master_bus_sample_mode_t;
```

- SUNXI_SPI_SAMP_MODE_OLD:粗调模式,共有3档可调
- SUNXI_SPI_SAMP_MODE_NEW:细调模式,共有7档可调

> 粗调模式为驱动根据时钟频率自动识别,不需要额外配置

```c
typedef enum
{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0_0 = 0,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0_5 = 1,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1_0 = 2,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1_5 = 3,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2_0 = 4,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2_5 = 5,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_3_0 = 6,
} hal_spi_master_spi_sample_mode_t;
```

- SUNXI_SPI_SAMP_DELAY_CYCLE:采样延时调节挡位选择

> 当采样模式处于细调时,才会使用到该参数

### SPI控制器配置结构体

```c
typedef struct
{
        hal_spi_master_bus_mode_t bus_mode; // SPI控制器配置
        hal_spi_master_cs_mode_t cs_mode;   // SPI控制器片选模式
        hal_spi_master_bus_sample_mode_t bus_sample_mode;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 粗调
        hal_spi_master_spi_sample_mode_t spi_sample_mode;   // SPI控制器采样模式 - 细调
        uint32_t spi_sample_delay;  // SPI控制器细调采样延时
        uint8_t chipselect; /* SPI slave device selection */
        uint32_t clock_frequency; /* SPI master clock frequency setting */
        uint32_t mode;  // SPI模式/功能选择
        bool sip;
        bool flash;
}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

### SPI传输结构体

```c
typedef struct
{
        const uint8_t *tx_buf;        /* Data buffer to send */
        uint32_t tx_len;                /*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
        uint32_t tx_single_len;        /* The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in single mode */
        uint8_t *rx_buf;                /* Received data buffer, */
        uint32_t rx_len;                /* The valid number of bytes received */
        uint8_t tx_nbits : 3;        /* Data buffer to send in nbits mode */
        uint8_t rx_nbits : 3;        /* Data buffer to received in nbits mode */
        uint8_t dummy_byte;                /* Flash send dummy byte, default 0*/
#define        SPI_NBITS_SINGLE        0x01 /* 1bit transfer */
#define        SPI_NBITS_DUAL                0x02 /* 2bits transfer */
#define        SPI_NBITS_QUAD                0x04 /* 4bits transfer */
        uint8_t bits_per_word;        /* transfer bit_per_word */
}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

## 对外提供的API接口

### hal_spi_ini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init(int 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作用:SPI模块初始化,主要申请中断、pinctrl初始化、clk初始化、SPI模块,包括SPI总线最大传输速率、片选模式等等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cfg:配置信息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deini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deinit(int port)
```

- 作用:SPI模块去初始化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write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write(int port,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 作用:发送数据,调hal_spi_xfer接口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buf:发送数据
    - size:发送数据大小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read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read(int port, uint8_t *buf, uint32_t size)
```
* 作用:接收数据,调hal_spi_xfer接口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buf:接收数据
    - size:接收数据大小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xfer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xfer(int port,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 int num)
```

* 作用:发送或接收数据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t:指向传输包头的指针
        - num:传输包的个数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hal_spi_slave_abort
* 原型:

```c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hal_spi_slave_abort(int port)
```

* 作用:终止slave模式传输
* 参数:
        - port:SPI端口号
* 返回: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模块使用范例

### Master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cfg.cs_mode = HAL_SPI_CS_AUTO;
cfg.clock_frequency = 1000000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cfg.sip = 0;
cfg.flash = 0;
hal_spi_init(port, &cfg);
```

### BIT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BIT;
......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 = {
        .tx_buf = &buf,
        .tx_len = 1,
        .rx_buf = NULL,
        .rx_len = 0,
        .bits_per_word = 8,
};
hal_spi_xfer(port, tr, 1);
```
### 测试范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getop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mem.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sunxi_hal_spi.h>

#define KB (1024)
#define MB (1024*KB)
#define US (1)
#define MS (1000*US)
#define S  (1000*MS)

static void pabort(const char *s)
{
        if (errno != 0)
                perror(s);
        else
                hal_log_err("%s\n", s);

        abort();
}

static int port = 1;
static uint32_t mode;
static uint8_t bits = 8;
static uint32_t speed = 5000000;
static int verbose;
static int transfer_size;
static int iterations;

static uint8_t default_tx[]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40, 0x00, 0x00, 0x00, 0x00, 0x95,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0, 0x0D,
};

static uint8_t default_rx[sizeof(default_tx)];
static char *input_tx;

static void hex_dump(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gth, size_t line_size,
                         char *prefix)
{
        int i = 0;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ess = src;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 = address;
        unsigned char c;

        printf("%s | ", prefix);
        while (length-- > 0) {
                printf("%02X ", *address++);
                if (!(++i % line_size) || (length == 0 && i % line_size)) {
                        if (length == 0) {
                                while (i++ % line_size)
                                        printf("__ ");
                        }
                        printf(" |");
                        while (line < address) {
                                c = *line++;
                                printf("%c", (c < 32 || c > 126) ? '.' : c);
                        }
                        printf("|\n");
                        if (length > 0)
                                printf("%s | ", prefix);
                }
        }
}

/*
*  Unescape - process hexadecimal escape character
*      converts shell input "\x23" -> 0x23
*/
static int unescape(char *_dst, char *_src, size_t len)
{
        int ret = 0;
        int match;
        char *src = _src;
        char *dst = _dst;
        unsigned int ch;

        while (*src) {
                if (*src == '\\' && *(src+1) == 'x') {
                        match = sscanf(src + 2, "%2x", &ch);
                        if (!match)
                                pabort("malformed input string");

                        src += 4;
                        *dst++ = (unsigned char)ch;
                } else {
                        *dst++ = *src++;
                }
                ret++;
        }
        return ret;
}

static unsigned long transfer(int port, uint8_t const *tx, uint8_t const *rx, size_t len)
{
        hal_spi_master_status_t ret = 0;
        unsigned long usec = 0;
        struct timeval start, end;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 = {
                .tx_buf = (uint8_t *)tx,
                .tx_len = len,
                .rx_buf = (uint8_t *)rx,
                .rx_len = len,
                .tx_single_len = len,
                .dummy_byte = 0,
                .bits_per_word = bits,
        };

        if (mode & SPI_TX_QUAD)
                tr.tx_nbits = 4;
        else if (mode & SPI_TX_DUAL)
                tr.tx_nbits = 2;
        else if (mode & SPI_RX_QUAD)
                tr.rx_nbits = 4;
        else if (mode & SPI_RX_DUAL)
                tr.rx_nbits = 2;
        if (!(mode & SPI_LOOP)) {
                if (mode & (SPI_TX_QUAD | SPI_TX_DUAL))
                        tr.rx_buf = 0;
                else if (mode & (SPI_RX_QUAD | SPI_RX_DUAL))
                        tr.tx_buf = 0;
                else if (mode & SPI_3WIRE)
                        tr.rx_buf = 0;
        }

        gettimeofday(&start, NULL);
        ret = hal_spi_xfer(port, &tr, 1);
        gettimeofday(&end, NULL);
        if (ret < 0)
                pabort("can't send spi message");

        if (verbose)
        {
                hex_dump(tx, len, 32, "TX");
                hex_dump(rx, len, 32, "RX");
        }

        if (memcmp(tx, rx, len))
                hal_log_info("rx/tx buffer is not same, data error!!!\n");

        usec = (1000000 * (end.tv_sec - start.tv_sec) + end.tv_usec - start.tv_usec);
        return usec;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prog)
{
        hal_log_info("Usage: %s [-DsblHOLC3***R24SI]\n", prog);
        puts("  -D --device   device port to use (default 1)\n"
             "  -s --speed    max speed (Hz)\n"
             "  -b --bpw      bits per word\n"
             "  -l --loop     loopback\n"
             "  -H --cpha     clock phase\n"
             "  -O --cpol     clock polarity\n"
             "  -L --lsb      least significant bit first\n"
             "  -C --cs-high  chip select active high\n"
             "  -3 --3wire    SI/SO signals shared\n"
             "  -v --verbose  Verbose (show tx buffer)\n"
             "  -p            Send data (e.g. \"1234\\xde\\xad\")\n"
             "  -N --no-cs    no chip select\n"
             "  -R --ready    slave pulls low to pause\n"
             "  -2 --dual     dual transfer\n"
             "  -4 --quad     quad transfer\n"
             "  -S --size     transfer size\n"
             "  -I --iter     iterations\n");
}

static int parse_opts(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0;

        while (1) {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lopts[] = {
                        { "device",  1, 0, 'D' },
                        { "speed",   1, 0, 's' },
                        { "bpw",     1, 0, 'b' },
                        { "loop",    0, 0, 'l' },
                        { "cpha",    0, 0, 'H' },
                        { "cpol",    0, 0, 'O' },
                        { "lsb",     0, 0, 'L' },
                        { "cs-high", 0, 0, 'C' },
                        { "3wire",   0, 0, '3' },
                        { "no-cs",   0, 0, 'N' },
                        { "ready",   0, 0, 'R' },
                        { "dual",    0, 0, '2' },
                        { "verbose", 0, 0, 'v' },
                        { "quad",    0, 0, '4' },
                        { "size",    1, 0, 'S' },
                        { "iter",    1, 0, 'I' },
                        { NULL, 0, 0, 0 },
                };
                int c;

                c = getopt_long(argc, argv, "D:s:b:lHOLC3NR24p:vS:I:",
                                lopts, NULL);

                if (c == -1)
                        break;

                switch (c) {
                case 'D':
                        port = atoi(optarg);
                        break;
                case 's':
                        speed = atoi(optarg);
                        break;
                case 'b':
                        bits = atoi(optarg);
                        break;
                case 'l':
                        mode |= SPI_LOOP;
                        break;
                case 'H':
                        mode |= SPI_CPHA;
                        break;
                case 'O':
                        mode |= SPI_CPOL;
                        break;
                case 'L':
                        mode |= SPI_LSB_FIRST;
                        break;
                case 'C':
                        mode |= SPI_CS_HIGH;
                        break;
                case '3':
                        mode |= SPI_3WIRE;
                        break;
                case 'N':
                        mode |= SPI_NO_CS;
                        break;
                case 'v':
                        verbose = 1;
                        break;
                case 'R':
                        mode |= SPI_READY;
                        break;
                case 'p':
                        input_tx = optarg;
                        break;
                case '2':
                        mode |= SPI_TX_DUAL;
                        break;
                case '4':
                        mode |= SPI_TX_QUAD;
                        break;
                case 'S':
                        transfer_size = atoi(optarg);
                        break;
                case 'I':
                        iterations = atoi(optarg);
                        break;
                default:
                        print_usage(argv[0]);
                        ret = -1;
                }
        }
        if (mode & SPI_LOOP) {
                if (mode & SPI_TX_DUAL)
                        mode |= SPI_RX_DUAL;
                if (mode & SPI_TX_QUAD)
                        mode |= SPI_RX_QUAD;
        }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transfer_escaped_string(int port, char *str)
{
        size_t size = strlen(str);
        uint8_t *tx;
        uint8_t *rx;

        tx = hal_malloc(size);
        if (!tx)
                pabort("can't allocate tx buffer");

        rx = hal_malloc(size);
        if (!rx)
                pabort("can't allocate rx buffer");

        size = unescape((char *)tx, str, size);
        transfer(port, tx, rx, size);
        hal_free(rx);
        hal_free(tx);
}

static void show_transfer_info(unsigned long size, unsigned long time)
{
        double rate;

        printf("total size   : ");
        if (size >= MB) {
                printf("%.2lf MB", (double)size/(double)MB);
        } else if (size >= KB) {
                printf("%.2lf KB", (double)size/(double)KB);
        } else {
                printf("%lu B", size);
        }
        printf("\n");

        printf("total time   : ");
        if (time >= S) {
                printf("%.2lf s", (double)time/(double)S);
        } else if (time >= MS) {
                printf("%.2lf ms", (double)time/(double)MS);
        } else {
                printf("%.2lf us", (double)time/(double)US);
        }
        printf("\n");

        rate = ((double)size / (double)MB) / ((double)time / (double)S);
        printf("averange rate: %.2lf MB/s\n", rate);
}

static unsigned long transfer_buf(int port, int len)
{
        uint8_t *tx;
        uint8_t *rx;
        int i;
        unsigned long usec = 0;

        tx = hal_malloc(len);
        if (!tx)
                pabort("can't allocate tx buffer");

        srand(time(NULL));
        for (i = 0; i < len; i++)
                tx = random();

        rx = hal_malloc(len);
        if (!rx)
                pabort("can't allocate rx buffer");

        usec = transfer(port, tx, rx, len);

        if (mode & SPI_LOOP) {
                if (memcmp(tx, rx, len)) {
                        fprintf(stderr, "transfer error !\n");
                        hex_dump(tx, len, 32, "TX");
                        hex_dump(rx, len, 32, "RX");
                        exit(1);
                }
        }

        hal_free(rx);
        hal_free(tx);

        return usec;
}

static int cmd_spidev_test(int argc, char **argv)
{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port = 1;
        mode = 0;
        bits = 8;
        speed = 5000000;
        verbose = 0;
        transfer_size = 0;
        iterations = 0;
        input_tx = NULL;
        memset(default_rx, 0, sizeof(default_rx));

        if (parse_opts(argc, argv) < 0) {
                return 0;
        }

        if (mode & SPI_3WIRE)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BIT;
        else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cfg.cs_mode = HAL_SPI_CS_AUTO;
        cfg.clock_frequency = speed;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mode;
        cfg.sip = 0;
        cfg.flash = 0;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log_info("spi mode: 0x%x\n", mode);
        hal_log_info("bits per word: %u\n", bits);
        hal_log_info("max speed: %u Hz (%u kHz)\n", speed, speed/1000);

        if (input_tx)
                transfer_escaped_string(port, input_tx);
        else if (transfer_size) {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 transfer_size * iterations;
                unsigned long total_usec = 0;
                int i;

                for (i = 0; i < iterations; i++)
                        total_usec += transfer_buf(port, transfer_size);

                show_transfer_info(total_size, total_usec);
                printf("averange time: %.2lf us\n", (double)total_usec/(double)(iterations));
        } else
                transfer(port, default_tx, default_rx, sizeof(default_tx));

        hal_spi_deinit(port);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spidev_test, hal_spidev_test, spidev hal APIs tests)
```

## Slave模式使用及测试范例

### Slave模式使用范例

重点代码: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SLAVE;
cfg.clock_frequency = 1000000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hal_spi_init(port, &cfg);
```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mem.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hal_thread.h>
#include <sunxi_hal_spi.h>
#include <platform_spi.h>

#ifdef CONFIG_ARCH_SUN20IW2
#defin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4096
#else
#defin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8192
#endif

#define SLAVE_CACHE_MAX (4096)

#define PKT_HEAD_LEN 5
#define OP_MASK                0
#define ADDR_MASK_0        1
#define ADDR_MASK_1        2
#define LEN_MASK_0        3
#define LEN_MASK_1        4

#define SUNXI_OP_WRITE        0x01
#define SUNXI_OP_READ        0x03
#define SUNXI_OP_HEAD        0xff

enum sunxi_spi_slave_status {
        SUNXI_SPI_SLAVE_NONE = 0,
        SUNXI_SPI_SLAVE_RUNNING,
        SUNXI_SPI_SLAVE_RETRY,
        SUNXI_SPI_SLAVE_STOP,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
        u8 op_code;
        u16 addr;
        u16 len;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frame {
        u8 data[PKT_HEAD_LEN];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u8 *tx_buf;
        u8 *rx_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
        hal_spinlock_t buffer_lock;
        u8 *buffer;
        u32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
        int  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hal_sem_t semaphore_finished;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xfer;
        struct sunxi_spi_slave_frame fram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enum sunxi_spi_slave_status status;
        hal_thread_t thread_handle;
        char task_name[256];
};

static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pi_slave_test[HAL_SPI_MASTER_MAX];

static bool sunxi_spi_dump_data(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offset, uint32_t len)
{
        int col = 16;
        int line = len / col;
        int last = len % col;
        int i, j;
        uint8_t *buffer = (int8_t *)buf + offset;

        for (i = 0; i < line; i++) {
                printf("%08X: ", i + offset);
                for (j = 0; j < col; j++) {
                        printf("%02x ", buffer[col * i + j]);
                }
                printf("\n");
        }

        printf("%08X: ", col * line + offset);
        for (j = 0; j < last; j++) {
                printf("%02x ", buffer[col * line + j]);
        }
        printf("\n");
}

int sunxi_spi_init_slav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u8 pattern)
{
        memset(slave->cache.buffer, pattern, slave->cache.size);
        return 0;
}

static bool sunxi_spi_slave_has_ptk_head(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if (head->op_code || head->addr || head->len)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static voi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parse(unsigned char *data,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head->op_code = data[OP_MASK];
        head->addr = (data[ADDR_MASK_0] << 8) | data[ADDR_MASK_1];
        head->len = (data[LEN_MASK_0] << 8) | data[LEN_MASK_1];
}

static voi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unsigned char *data, int len)
{
        memset(data, 0, len);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set_cach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u8 *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 &slave->cache;
        int real_size = head->len;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al_log_err("Set data addr over range");
                return 0;
        }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ead->len) {
                real_size = cache->size - head->addr;
                hal_log_err("Write size %d over range, some of data will be lost, real size to write is %d",
                                head->len, real_size);
        }

        hal_spin_lock(&cache->buffer_lock);
        memcpy(cache->buffer + head->addr, buf, real_size);
        hal_spin_unlock(&cache->buffer_lock);

        return 0;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get_cache_data(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u8 *buf)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cache *cache = &slave->cache;
        int real_size = head->len;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al_log_err("Get data addr over range");
                return 0;
        }

        if (cache->size < head->addr + head->len) {
                real_size = cache->size - head->addr;
                hal_log_err("Read size %d over range, some of data will be lost, real size to read is %d",
                        head->len, real_size);
        }

        hal_spin_lock(&cache->buffer_lock);
        memcpy(buf, cache->buffer + head->addr, real_size);
        hal_spin_unlock(&cache->buffer_lock);

        return 0;
}

static int sunxi_spi_slave_test_submit(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 &slave->frame.pkt_head;
        int ret;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parse(slave->frame.data, pkt_head);

        if (!sunxi_spi_slave_has_ptk_head(pkt_head)) {
                hal_log_debug("No Package head, wait revice from master");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HEAD;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data;
                slave->xfer.rx_len = sizeof(slave->frame.data);
        } else {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hal_log_debug("op=0x%x addr=0x%x len=0x%x", pkt_head->op_code, pkt_head->addr, pkt_head->len);

                switch (pkt_head->op_code) {
                case SUNXI_OP_WRITE:
                        slave->frame.rx_buf = hal_malloc(pkt_head->len);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rx_buf;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xfer.rx_len = pkt_head->len;
                        break;
                case SUNXI_OP_READ:
                        slave->frame.tx_buf = hal_malloc(pkt_head->len);
                        slave->xfer.tx_buf = slave->frame.tx_buf;
                        slave->xfer.rx_buf = NULL;
                        slave->xfer.tx_len = pkt_head->len;
                        sunxi_spi_slave_get_cache_data(slave, pkt_head, (u8 *)slave->xfer.tx_buf);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operation read, send write buffer");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tx_buf, 0, slave->xfer.len);
                        break;
                default:
                        hal_log_debug("unknown op code %d, wait revice from master", pkt_head->op_code);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HEAD;
                        slave->xfer.rx_buf = slave->frame.data;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xfer.rx_len = sizeof(slave->frame.data);
                        break;
                }
        }

        return hal_spi_xfer(slave->port, &slave->xfer, 1);
}

static void spi_slave_driver_thread(void *pArg)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pArg;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int ret;

        while (1) {
                ret = sunxi_spi_slave_test_submit(slave);
                if (ret != HAL_SPI_MASTER_OK) {
                        switch (slave->status) {
                        case SUNXI_SPI_SLAVE_RETRY:
                                hal_log_warn("slave transfer retry");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goto retry;
                                break;
                        case SUNXI_SPI_SLAVE_STOP:
                                hal_log_warn("slave transfer stop");
                                goto terminate;
                                break;
                        default:
                                hal_log_err("error status %d and ret %d", slave->status, ret);
                                break;
                        }
                }

                pkt_head = &slave->frame.pkt_head;
                switch (pkt_head->op_code) {
                case SUNXI_OP_HEAD: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head");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rx_buf, 0, slave->xfer.len);
                        break;
                case SUNXI_OP_WRITE: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package operation write, recv read buffer");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xfer.rx_buf, 0, slave->xfer.len);
                        sunxi_spi_slave_set_cache_data(slave, pkt_head, slave->xfer.rx_buf);
                        hal_free(slave->xfer.rx_buf);
                        slave->xfer.rx_buf = NULL;
                        slave->frame.rx_buf = NULL;
                        break;
                case SUNXI_OP_READ:
                        hal_log_debug("send write buffer done");
                        hal_free((void *)slave->xfer.tx_buf);
                        slave->xfer.tx_buf = NULL;
                        slave->frame.tx_buf = NULL;
                        break;
                default:
                        hal_log_debug("sunxi slave get op_code filed");
                        sunxi_spi_slave_head_data_clear(slave->frame.data, sizeof(slave->frame.data));
                        break;
                }
        retry:
                memset(&slave->xfer, 0, sizeof(slave->xfer));
        }

terminate:
        hal_sem_post(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abort(int port)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hal_log_info("slave transfer abort");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RETRY;
        hal_spi_slave_abort(port);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dump(int port, int addr, int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if (addr > slave->cache.size || addr + size > slave->cache.size) {
                hal_log_err("dump addr/size out of bounds");
                return -1;
        }

        sunxi_spi_dump_data(slave->cache.buffer, addr, size);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probe(int port, uint32_t freq)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slave->port = port;
        slave->cfg.clock_frequency = freq;
        slave->cfg.chipselect = 0;
        slave->cfg.mode = SPI_MODE_0;
        slave->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SLAVE;
        if (HAL_SPI_MASTER_OK != hal_spi_init(slave->port, &slave->cfg)) {
                hal_log_err("spi init failed");
                return -1;
        }

        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hal_sem_create(0);
        if (slave->semaphore_finished == NULL)
        {
                hal_log_err("[spi%d] creating semaphore_finished failed", slave->port);
                return -1;
        }

        hal_spin_lock_init(&slave->cache.buffer_lock);
        slave->cache.size = SLAVE_CACHE_MAX;
        slave->cache.buffer = hal_malloc(slave->cache.size);
        if (!slave->cache.buffer) {
                hal_log_err("alloc slave cache memory failed (size %d)", slave->cache.size);
                return -1;
        }

        sunxi_spi_init_slave_data(slave, 0xff);

        snprintf(slave->task_name, sizeof(slave->task_name), "spi%d-slave-task\0", slave->port);
        slave->thread_handle = hal_thread_create(spi_slave_driver_thread, slave, slave->task_name,
                                                        SPI_SLAVE_THREAD_STACK_SIZE, HAL_THREAD_PRIORITY_SYS);
        if (slave->thread_handle == NULL) {
                hal_log_err("create thread %s failed", slave->task_name);
                return -1;
        }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RUNNING;

        hal_thread_start(slave->thread_handle);

        return 0;
}

static int spi_slave_driver_remove(int port)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test *slave = &spi_slave_test[port];

        slave->status = SUNXI_SPI_SLAVE_STOP;
        hal_spi_slave_abort(port);
        hal_sem_wait(slave->semaphore_finished);
        hal_thread_stop(slave->thread_handle);
        hal_free(slave->cache.buffer);
        hal_spin_lock_deinit(&slave->cache.buffer_lock);
        hal_spi_deinit(slave->port);

        return 0;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name)
{
        hal_log_info("Usage:");
        hal_log_info("\t%s probe <port> <freq>", name);
        hal_log_info("\t%s remove <port>", name);
        hal_log_info("\t%s abort <port>", name);
        hal_log_info("\t%s dump <port> <addr> <size>", name);
}

static int cmd_spi_slave_driver(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 port;
        uint32_t freq;
        int addr, size;

        if (argc < 3) {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1;
        }

        port = strtol(argv[2], NULL, 0);
        if (port < 0 && port > HAL_SPI_MASTER_MAX) {
                hal_log_err("spi port %d not exist", port);
                return -1;
        }

        if (!strcmp(argv[1], "probe")) {
                freq = strtol(argv[3], NULL, 0);
                spi_slave_driver_probe(port, freq);
        }
        else if (!strcmp(argv[1], "remove"))
                spi_slave_driver_remove(port);
        else if (!strcmp(argv[1], "abort"))
                spi_slave_driver_abort(port);
        else if (!strcmp(argv[1], "dump")) {
                addr = strtol(argv[3], NULL, 0);
                size = strtol(argv[4], NULL, 0);
                spi_slave_driver_dump(port, addr, size);
        }
        else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spi_slave_driver, hal_spi_slave_driver, spi hal slave driver test)
```

### Slave 模式测试范例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hal_log.h>
#include <hal_cmd.h>
#include <hal_mem.h>
#include <hal_timer.h>
#include <sunxi_hal_spi.h>
#include <platform_spi.h>
#define PKT_HEAD_LEN 5

#define OP_MASK                0
#define ADDR_MASK_0        1
#define ADDR_MASK_1        2
#define LEN_MASK_0        3
#define LEN_MASK_1        4

#define SUNXI_OP_WRITE        0x01
#define SUNXI_OP_READ        0x03

#define PKT_HEAD_DELAY        100
#define PKT_XFER_DELAY        500

#define KB (1024)
#define MB (1024*KB)
#define US (1)
#define MS (1000*US)
#define S  (1000*MS)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
        unsigned int op_code;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int len;
};

static int verbose;

static void hex_dump(const void *src, size_t length, size_t line_size,
                     char *prefix)
{
        int i = 0;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ess = src;
        const unsigned char *line = address;
        unsigned char c;

        printf("%s | ", prefix);
        while (length-- > 0) {
                printf("%02X ", *address++);
                if (!(++i % line_size) || (length == 0 && i % line_size)) {
                        if (length == 0) {
                                while (i++ % line_size)
                                        printf("__ ");
                        }
                        printf(" |");
                        while (line < address) {
                                c = *line++;
                                printf("%c", (c < 32 || c > 126) ? '.' : c);
                        }
                        printf("|\n");
                        if (length > 0)
                                printf("%s | ", prefix);
                }
        }
}

static void show_transfer_info(unsigned long size, unsigned long time)
{
        double rate;

        printf("total size   : ");
        if (size >= MB) {
                printf("%.2lf MB", (double)size/(double)MB);
        } else if (size >= KB) {
                printf("%.2lf KB", (double)size/(double)KB);
        } else {
                printf("%lu B", size);
        }
        printf("\n");

        printf("total time   : ");
        if (time >= S) {
                printf("%.2lf s", (double)time/(double)S);
        } else if (time >= MS) {
                printf("%.2lf ms", (double)time/(double)MS);
        } else if (time >= US) {
                printf("%.2lf us", (double)time/(double)US);
        } else {
                printf("%lu ns", time);
        }
        printf("\n");

        rate = ((double)size / (double)MB) / ((double)time / (double)S);
        printf("averange rate: %.2lf MB/s\n", rate);
}

static int transfer_pkg_create(char *buf,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
        buf[OP_MASK] = head->op_code;
        buf[ADDR_MASK_0] = (head->addr >> 8) & 0xff;
        buf[ADDR_MASK_1] = head->addr & 0xff;
        buf[LEN_MASK_0] = (head->len >> 8) & 0xff;
        buf[LEN_MASK_1] = head->len & 0xff;

        return 0;
}

static int transfer_slave_package(int port,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head, char *tx_buf, char *rx_buf)
{
        char head_buf[PKT_HEAD_LEN];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2];
        int i;
        int ret;

        memset(tr, 0, sizeof(tr));

        transfer_pkg_create(head_buf, head);
        if (verbose) {
                printf("package head : { ");
                for (i = 0; i < PKT_HEAD_LEN; i++) {
                        printf("0x%02x ", head_buf);
                }
                printf("}\n");
        }

        tr[0].tx_buf = (uint8_t *)head_buf;
        tr[0].t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0].tx_len = sizeof(head_buf);
    tr[0].tx_single_len = sizeof(head_buf);
        tr[0].rx_buf = (uint8_t *)NULL;
        tr[0].rx_nbits = 0;
    tr[0].rx_len = 0;

    tr[1].tx_buf = (uint8_t *)tx_buf;
        tr[1].t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1].tx_len = head->len;
    tr[1].tx_single_len = head->len;
        tr[1].rx_buf = (uint8_t *)rx_buf;
        tr[1].rx_nbits = SPI_NBITS_SINGLE;
    tr[1].rx_len = head->len;

    hal_spi_xfer(port, &tr[0], 1);
    hal_usleep(PKT_HEAD_DELAY);
    hal_spi_xfer(port, &tr[1], 1);

        return 0;
}

static int transfer_slave(int port, uint32_t addr, uint32_t size)
{
        struct sunxi_spi_slave_head pkt_head;
        char *tx_buf = NULL;
        char *rx_buf = NULL;
        struct timeval start, end;
        unsigned long nsec = 0;
        int i;

        tx_buf = hal_malloc(size);
        srand(time(0));
        for (i = 0; i < size; i++)
                tx_buf = random() % 256;

        rx_buf = hal_malloc(size);
        memset(rx_buf, 0, size);

        gettimeofday(&start, NULL);
        // Write forward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WRITE;
        pkt_head.addr = addr;
        pkt_head.len = size;
        transfer_slave_package(port, &pkt_head, tx_buf, NULL);
        hal_usleep(PKT_XFER_DELAY);
        // Read back
        pkt_head.op_code = SUNXI_OP_READ;
        pkt_head.addr = addr;
        pkt_head.len = size;
        transfer_slave_package(port, &pkt_head, NULL, rx_buf);
        gettimeofday(&end, NULL);
        // Debug
        if (verbose) {
                hex_dump(tx_buf, size, 32, "TX");
                hex_dump(rx_buf, size, 32, "RX");
        }
        // Compare buffer
        if (memcmp(tx_buf, rx_buf, size))
                printf("rx/tx buffer is not same, compare error!!!\n");
        else
                nsec += (1000000 * (end.tv_sec - start.tv_sec) + end.tv_usec - start.tv_usec);

        free(tx_buf);
        free(rx_buf);

        return nsec;
}

static void print_usage(const char *name)
{
    hal_log_info("Usage:");
        hal_log_info("\t%s <port> <freq> <addr> <size> <loop> [debug]", name);
}

static int cmd_test_spi_slave(int argc, const char **argv)
{
    int  port;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uint32_t addr, size;
    int loop = 1;
        unsigned long usec;
        unsigned long total_usec = 0;
        unsigned long total_size = 0;
    int i;

    if (argc < 6) {
                print_usage(argv[0]);
                return -1;
        }

    memset(&cfg, 0, sizeof(cfg));
    port = strtol(argv[1], NULL, 0);
        if (port < 0 && port > HAL_SPI_MASTER_MAX) {
                hal_log_err("spi port %d not exist", port);
                return -1;
        }

    addr = strtol(argv[3], NULL, 0);
    size = strtol(argv[4], NULL, 0);
    loop = strtol(argv[5], NULL, 0);

    if (argc == 7 && strcmp(argv[6], "debug") == 0)
        verbose = 1;
    else
        verbose = 0;

        hal_log_info("run spi slave test");

    cfg.clock_frequency = strtol(argv[2], NULL, 0);
    cfg.chipselect = 0;
        cfg.mode = SPI_MODE_0;
        cfg.bus_mode = HAL_SPI_BUS_MASTER;
    hal_spi_init(port, &cfg);

        hal_log_info("max speed: %u Hz (%u kHz)", cfg.clock_frequency, cfg.clock_frequency/1000);
        hal_log_info("op addr : %d", addr);
        hal_log_info("op size : %d", size);

    if (size) {
                for (i = 0; i < loop; i++) {
                        usec = transfer_slave(port, addr, size);
                        if (usec) {
                                total_usec += usec;
                                total_size += (size * 2);
                        }
                }
                show_transfer_info(total_size, total_usec);
                printf("averange time: %.2lf us\n", (double)total_usec/(double)US/(double)(loop));
        }

    hal_spi_deinit(port);

    hal_log_info("spi slave test finish");

        return 0;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test_spi_slave, hal_spi_slave_test, spi hal slave tests)
```

# 调试方法

使用 `hal_log_info/warn/err/debug` 等调试打印方法,可以根据需求修改系统配置,达到不同的打印等级

```c
#define SPI_INFO(sspi, fmt, arg...)        hal_log_info("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WARN(sspi, fmt, arg...)        hal_log_warn("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ERR(sspi, fmt, arg...)        hal_log_err("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define SPI_DBG(sspi, fmt, arg...)        hal_log_debug("hal-sspi %08lx.sspi%d: " fmt, sspi->base, sspi->bus_num, ##arg)
```

使用 `SPI_DATA_LEVEL/SPI_DUMPREG_LEVEL` 宏开关,可以在传输的过程中打印收发数据 `buffer` 及控制器寄存器值

## 调试工具

如果在 `menuconfig` 中将 `spi test` 配置打开,那么可以在 RTOS 系统中运行相应的 SPI 调试命令。

`hal_spidev_test`    测试SPI Single模式,可以配置端口,频率,数据量,循环次数等参数

- `hal_spidev_test -D <port> -s <freq> -S <size> -I <loop> [-v]`

`hal_spi_slave_driver` Slave模式驱动,需要先再slave设备端跑起该驱动,才能在master端进行相应测试

- `hal_spi_slave_driver probe <port> <freq>`
- `hal_spi_slave_driver remove <port>`
- `hal_spi_slave_driver abort <port>`
- `hal_spi_slave_driver dump <port> <addr> <size>`

`hal_spi_slave_test`  Slave模式测试命令,该命令需要在master端运行

- `hal_spi_slave_test <port> <freq> <addr> <size> <loop> [debug]`

## FAQ

### 多笔数据连续发送时,如何让CS脚保持使能

**问题现象**:每包数据发送后,CS脚都会翻转一次,重新使能,导致与外设通信异常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

**解决方法**:将 `cs_mode` 配置为手动,并将需要CS信号包在内的多包数据,一次性传给驱动

```c
hal_spi_master_config_t cfg = { 0 };
hal_spi_master_transfer_t tr[2];
......
cfg.cs_mode = HAL_SPI_CS_SOFT;
......
hal_spi_init(port, &cfg);
......
hal_spi_xfer(port, &tr, ARRAY_SIZE(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