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K32F030K6T6可以替换STM32F030K6T6吗

楼主(2024-04-24):
如题,这二个芯片,代码可以完全通用吗?

网友A:
可以直接替换,航顺的F030系列和F103系列可以完美替换

网友B(2024-06-20):
应该可以替换的吧,我觉得

网友C:
航顺的芯片确实是可以兼容ST的

网友D:
完全通用的话,不好说啊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两个芯片的手册,对比着看看

网友F:
建议你还是使用ST的吧,比较稳定

网友G:
航顺的芯片不错,但是航顺的芯片容易出现不是完全兼容的情况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直接替换,毕竟航顺号称完全兼容吗

网友I:
你这种问题直接问代理多好啊

网友J:
一般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K:
其实你可以买两种样片,都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其实手册上都指示的非常清楚的

网友M(2024-08-23):
它的型号看起来类似,但它不属于STM32系列,而是Holtek的32位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