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WM信号光耦隔离转4-20mA原理图分享

楼主(2024-04-24):
  因光耦属非线器件,同时结电容的存在,对PWM信号会产生较大失真,主要是对PWM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会增加。对PWM占空比的起点和终点转为电流产生很大的线性误差,但对占空比中段对电流线性误差影响微小,我们就利用PWM占空比中段来转化成4-20mA输出。光耦的另一缺点就是它温漂较大。

    电路靓点:采用二个光耦推挽式输出,具有两大优点:
1. 节能,光耦输出侧电流只有0.1mA左右。
2. 大大降低了因温度变化产生的误差,U2U3的温漂会相互抵消

  电路中C1C2R1R2的选择会因PWM-In信号的幅度和频率不同而取值不同,它是影响电流精度的关键元器件,上述电路已通过VPP=3V3VDD=3V3、频率1.6KHzVCC电压从8V-30V的测试结果:
     PWM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时间约5uS
     4-20mA输出恒流误差3uA
     25度到60温漂误差32uA
    线性误差很小,忽略不计(测量误差可能大实际误差)。

  注意PWM-In信号线浮空时,可能造成U2U3同时处于导通状态,图中VDD=3V3,信号线浮空时实测光耦输出端电流只有0.5mAVDD电压较高时此电流可能大幅度增加!这时光耦需要加上集电极电阻和退耦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