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驱动电动机的那点事儿

楼主(2024-04-24):
本人自2000年中专毕业后,便进厂做了维修电工,对于生产动力源的电动机那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躲都躲不掉。入行之初,面对的几乎一水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除了75KW电动机转子是绕线式外,其它都是鼠笼式。至于降压启动方式,最常见的也就是Y—△、自耦变压器和频敏变阻器三种,此外还有两台双速和三速电动机,至于直接电动机很少,除了一套需要精确调速的系统使用串激励直流有刷电动机外,再无其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后,随着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的大量诞生和价格降低,调速和启动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随着对调速精度、同步性以及能耗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步进电机和同步电动机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生产线上。感觉在同等功率和驱动速度前提下,同步电动车比异步电动机的速度响应更快,调速更加丝滑。
最后来张我们这边某维修电工高手接的电动机,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图片上是什么电动机。。。

标准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接线是不是很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是什么电动机。。。

标准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接线如何?是不是非常哇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这接线如何?是不是非常哇塞。

短路了。

楼主:
对,可就是我们这边的电工大师干的活,不服都不行!

网友B:
真的有些电工的事让人不可想象的,我们公司现在的电工,对数字万用表不大会用,交直流电压都分不清,也分不清电流电压。纯粹换水管,换灯,机台设备更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些电工的事让人不可想象的,我们公司现在的电工,对数字万用表不大会用,交直流电压都分不清,也分不 ...

现在的维修电工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会换新调个参数就算是高手了。

网友C:
这线接头都没有压线鼻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接头都没有压线鼻子啊

这压根就不是接线鼻子的事情,典型的冥王星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