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eclipse工程调试观察变量与寄存器

楼主(2024-04-24):
在eclipse中debug时无法观察变量,无法进行调试,可以在英飞凌官网或者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中下载安装Micro Inspector Pro进行变量观察。安装后打开软件,首先会有个弹窗,提示软件未注册,但是不注册也能使用所有功能,只是使用起来麻烦,注册是免费的但需要使用公司邮箱。
关闭弹窗后单击工具栏中最右侧的齿轮图案,然后出现如下窗口,进行调试接口和芯片选择。

然后单击下图中的ELF

选择eclipse工程生成的elf文件,一般是在项目的““工程路径”/build/"项目名称"/Debug”中,这一步成功后会有变量显示在Symbol Browser窗口(也就是ELF下面哪里),
然后从左边的Toolbox中拖入需要的工具到DataScreen1中,再单击拖入的工具进行简单配置(有些不用配置),再然后将Symbol Browser中的变量拖入到工具中即可。
最后单击工具栏中的RUN就可以实时观察变量了。

能添加变量的吗?TI的ccs也是可以添加变量之后只能停止时候看,实际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实时刷新的按钮,点上就可以刷新了 ,一个Expression的窗口

网友A:
用英飞凌的开发环境不好吗?

我用的就是英飞凌的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呀,但是debug的时候,变量只能stop后才能看,run的时候变量哪里没有显示值的。并且Micro Inspector Pro也是英飞凌的环境呀。

网友B:
各自开发环境多数都是eclipse开发的,基本上都可以在线调试查看变量

@qintian0303 :能添加,但是没找到实时刷刷新的按键。
@Burnon_FAE_4 :能添加变量的吗?TI的ccs也是可以添加变量之后只能停止时候看,实际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实时刷新的按钮,点上就可以刷新了
ModusToolbox™package中的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好像是不行,我用的IMD700A的样板RUN的时候观测不了变量,只有stop的时候能。

网友C:
用eclipse做单步调试,有时候会出一些问题。估计和定时器有关。

网友C:
eclipse用起来很方便的,尤其是提示功能,这一点是MDK比不了的。

网友D:
这个界面有点不够现代了

网友E:
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eclipse的插件设计思想和VS很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