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数字信号处理操作教程_音频解码:3-8 G711A音频解码实验

楼主(2024-04-24):
一、实验目的
学习G711音频的格式和G711A音频解码的原理,并实现将BIT格式解码为PCM格式。
二、实验原理G711
G711是国际电信联盟订定出来的一套语音压缩标准,主要用于电话。它主要用脉冲编码调制对音频采样,采样率为8k每秒。它利用一个 64Kbps 未压缩通道传输语音讯号。起压缩率为1:2,即把16位数据压缩成8位。G711是主流的波形声音编解码器。
PCM是对模拟的连续信号进行抽样,G711则是对PCM数据进行再一次的抽样。G711主要是对16bit的PCM进行抽样,取到PCM的高位数据,去掉低位的数据,并且只保留8位。这样压缩的比率就达到了2:1,是有损压缩。
G711 标准下主要有两种压缩算法。一种是µ-law algorithm (又称often u-law, ulaw, mu-law),主要运用于北美和日本;另一种是A-law algorithm,主要运用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其中,后者是特别设计用来方便计算机处理的。这两种算法都使用一个采样率为8kHz的输入来创建64Kbps的数字输出。G711采用一种称为分组丢失隐藏(PLC)的技术来减少丢包带来的实际影响。有效的信号带宽在静默期间通过语音活动检测(VAD)这一过程被减小。
G711编码的声音清晰度好,语音自然度高,但压缩效率低,数据量大常在32Kbps以上。常用于电话语音(推荐使用64Kbps)。
G711A
a-law也叫G711A,输入的是13位(其实是S16的高13位),使用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这种格式是经过特别设计的,便于数字设备进行快速运算。
G711A的解码过程如下:
拿到8位的g711a编码数据后;
与0x55亦或,还原偶数位,并取强度位;
取得样本位;
根据强度位+还原样本,放大还原;
通过符号位的值取反得到pcm数据的正负。
程序流程设计
程序流程设计中首先要打开/创建输入和输出的文件,接着进行G711解码并将解码后的数据保存到pcm文件,最后关闭文件即可。
三、操作现象实验设备
本实验所需硬件为实验板,仿真器和电源。
硬件连接
(1)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2)将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软件部分操作
导入工程,选择Demo文件夹下的对应工程
编译工程,生成可执行文件
将CCS连接实验箱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运行程序后,console窗口打印提升信息。
解码过程大约需要5分钟。解码结束后,会打印出提示信息。
此时可看到debug目录下由speech.bit文件解码生成的speech.pcm文件。
实验结束后,先点击黄色按钮暂停程序运行,再点击红色按钮退出CCS与实验箱的连接,最后实验箱断电即可。
最后可通过专门的工具播放PCM 文件和 BIT 格式文件,
打开软件,点击“文件->导入->原始数据”。
先导入工程目录下的 speech.bit 文件,点击绿色剪头播放音频数据。
再导入工程目录下的 speech.pcm 文件,点击绿色剪头播放音频数据。
对比后可发现 PCM 文件与 BIT 文件播放内容一致

网友A:
看着不错啊,而且音频解码的话,如果很流畅的话,效果会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