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T9700到更高级别:升级你的USB保护策略,确保设备安全”

楼主(2024-04-24):
MT9700 由电路简单和价格优廉的特点,取得了很多客户的喜欢,广泛应用于控制板,USB 限流,充电线,短路保护等等。

MT9700 是一款低压单 P MOSFET 负载开关,专为自供电和总线供电的通用串行总线(USB)应用而优化。该开关的输入范围为 2.4V 至 5.5V,非常适合 3V 和 5V 系统。开关 RDS(ON)低, 80mΩ,满足 USB 压降要求。 MT9700 可用于 SOT23-5 封装。
特点:
符合 USB 规范
集成 80mΩ 功率 MOSFET
宽输入电压范围: 2.4V 至 5.5V
快速瞬态响应: <2μs
过温度保护

MT9700 由于是低压工艺芯片,在面对更高要求时,就会遇到普遍低压工艺芯片的考验:瞬间尖峰电压。
从 MT9700 可以看到 VIN 的耐压是 7V,输入超过 7V,很大可能会造成损坏。

一般对于电源不熟悉的人来说,看到 5V 输入应用, 7V 耐压会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考虑到电源的特性,瞬间尖峰电压来说, 7V 就存在挑战了。 瞬间尖峰电压需要使用示波器来抓取,示波器时间 100 毫秒,看着比较清晰。

如上图可以看到, 0V 时,是没通电状态, 通电瞬间就有尖峰电压,通电或拔插 USB 时,动作不佳,就会有 2 次尖峰,如上图,第一次尖峰达到 8V,拔插接触不好还再产生了一次 7V的尖峰电压,后面就一直 5V 接通稳定了。
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MT9700 的 7V 耐压是存在挑战了。所以当我们再多次拔插输入和输出电路测试时,会遇到容易坏 IC 的问题,或者在大批量生产时,偶尔会有零散一点点不良存在了。因为出厂时也是需要通电/拔插测试,就会有概率出现较高的尖峰电压,打坏芯片了。

PW1515 可以解决下面问题:
1,高压保护: PW1515 具有输入 32V 的高耐压,即使输入误插 9V,12V 电源时也不会损坏。
2,真过压保护:同时因为有输入过压保护 6.1V 阈值,当输入高于 6.1V 时,就断开了,保证输出不会有高于 6.1V 电压,保护后面电路。
3,高精度限流: PW1515 同时具有高精度限流 10%,(MT9700 是 20%)。
4,短路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PW1515 同样也是一样有。

PW1515 是前端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装置。设备监控输入电压和充电电流,以确保两个参数均在正常范围内。当任何输入电压或输出电流超过阈值时,设备将关闭内部 MOSFET以断开 VIN 从 V OUT 断开。
在更换上面, PW1515 可以无需改 PCB 级替换
1,脚位方面(一样)

MT9700 引脚和 PW1515 互相兼容和功能一样,只是 3 脚限流脚符号标识不一样,但是功能一样。

区别 1: MT9700 的 EN 开关脚是要高电平开启,需要接 VIN 或者串个电阻接 VIN 等,PW1515 的 EN 开关脚(低电平开启)默认开启了,可以 EN 脚不接悬空就好。
区别 2: 3 脚限流脚电阻值不同,根据两个公式计算: MT9700 限流 1A,电阻是 6.8K,限流2A 是 3.4K 电阻; PW1515 限流 1A,电阻是 600Ω, 限流 2A 是 300Ω电阻。电阻一样可以用 0603 或者 0402 封装。 PW1515 限流精度高一倍。

以上是 MT9700 更换 PW1515 的内容了。 PW1515 可以给工厂和用户提供高耐压安全和再可靠性提高的产品。
建议:对于磁吸充电线,带限流的充电线和 USB 口经常拔插和短路的,建议多测试选择合适的芯片,参考合适 IC, PW1515。
其他同类产品推荐: PW1555A(3.3V5A, 5V5A, 12V5A) ;PW1558 ( 3V~ 20V 5.8A);PW1605 ( 4V~ 48V 5A); PW1503 (2.5V~6V 3A); PW2609A (3V-24V 可调 OVP 过压保护)

如需PW1515芯片的相关规格书,电路图,封装库,PCB文件,技术支持,可到【百度:kkmicro夸克微】官网了解,邮箱,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