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4-04-24):
请教一下大神们,能看出下面这个电路的Q1是什么元器件吗?

楼主:
如果是普通的NPN管C极12V供电,E极出来的电压应该不止4.5V吧

网友A:
建议楼主找本《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书看看

楼主:
好吧,一直做软件,好久没做硬件了,今天看到了一个电路,一下没想明白,看来还要复习下模拟电路。

网友B:
这个线性稳压管子压降太大了吧,很容易烧掉

网友C:
导通时E极出来的电压应该是12V吧

网友D:
NPN三极管,导通后三极管E极应该11.3v左右。

@LcwSwust :的确是稳压电路,多谢坛友指正。
看错了吧,E极不会高于B极,这是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0859970?utm_id=0

楼主:
E极实测的电压是4.5V左右的。所以对这个电路一直有疑问。B极的5V和E极4.5伏是实测的电压。

如果稳压管的电压确认是5V,那么在E极测量出的电压有4.5V,表示你电压输出端空载或者只有很小的输出电流。正常情况下,输出电压应该只有4.4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E极实测的电压是4.5V左右的。所以对这个电路一直有疑问。B极的5V和E极4.5伏是实测的电压。 ...

百度一下 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或 三极管跟随器 都能找到差不多的电路。
虽然叫跟随器,但E极电压会低于B极,差不多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不然CE没法导通对吧。
你这个稳压管应是5.1V的吧,所以BE之间差不多0.6V,带载电流大一点估计就有0.7V,也就是输出4.4V到4.5V。
一般这电路用在5V输出时会选用5.6V的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 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 或 三极管跟随器 都能找到差不多的电路。
虽然叫跟随器,但E极电压会低于B极 ...

嗯,后面百度了一下,自己也想了下,确实就是一个稳压电路。还是自己基础不够扎实。

网友E:
NPN三极管

网友F:
电平转换,普通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就是射随器,射极输出电压是基极电压减去Vbe,你搜一下射随器就知道了

网友H:
就是射极跟随器的用法.

网友I:
稳压源跟随输出,要扣掉VBE电压。

网友J:
学习硬件还是得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NPN三极管,导通后三极管E极应该11.3v左右。

你是怎么当上版主的,我发现你在好多帖子里都胡说八道

首先谢谢坛友的批评,其次本人的技术的确很垃圾,也正因如此本人没有选择在技术版块做版主,最后希望坛友能继续对本人所出现的错误予以指正。

网友L:
e极出来电压不高于b极,应该有稳压管的作用影响

网友M:
做硬件 1 要会分析 2 重点在于要实践 别人说多遍 不如自己实操一遍
找几种NPN 管子,不同封装,然后做实物测试,电压 电流   你会有不同收货的
更换稳压管,你会有收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