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讯的SD卡硬件电路设计

楼主(2024-04-24):
下面在SPI模式下使用的SD卡的示例,根据SD Association的规范连接了MISO,MOSI,CLK和CS信号。

我们只需要在时钟线上应用滤波器以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改善EMC。

在SDIO模式或者SPI模式下,磁道都以高数据速率传输数据和时钟信号。

为了避免信号出现毛刺,必须考虑信号传播时间,以确保所有数据在时钟触发读取或写入的操作之前,接口处稳定。

所有数据信号的路径长度必须在十分之几毫米的长度内匹配,并且时钟长度必须长约1毫米。

为避免串扰,这些走线必须在其周围和下方保持良好的接地平面,并且还应通过足够数量的通孔连接各层。

网友A:
SD卡硬件电路设计适合硬件工程师参考

网友B:
常规操作有必要再在时钟线上应用滤波器改善EMC吗?

网友C:
SPI通信使用这些线进行时钟同步、数据发送和接收以及从设备选择。

网友D:
通常,SD卡需要3.3V的电源。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还需要提供额外的电源旁路电容,以确保电源稳定性。

网友E:
为SD卡模块提供一个独立的片选信号(CS),以便在多个SPI设备共享同一总线时能够单独选择和控制每个设备。

网友F:
SD卡的CLK信号线应与其他信号线保持至少3W以上的间距,如有空间,CLK信号应单独包地处理,且包地线每隔400mil至少添加一个GND过孔,以增强信号完整性。

网友G:
考虑SD卡模块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热量,并采取适当的散热措施,如使用散热片或导热胶等。

网友H:
在电源线上添加去耦电容有助于减少电源噪声对SD卡通信的影响。确保去耦电容的容量和位置合适,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I:
SD卡通常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确保你的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并且具有低噪声。使用适当的滤波和去耦技术来减少电源线上的干扰。

网友J:
根据信号传输速率和走线长度,考虑在数据线和时钟线上添加串联电阻,以实现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K:
根据SD卡的速度等级和规范,选择合适的SPI时钟频率。较高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率,但也可能导致电磁干扰(EMI)问题。

网友L:
电源稳定供应,并减少地线阻抗,以优化信号质量。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来确保SPI信号在空闲时处于正确的状态。这有助于提高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N:
sd卡用spi速度快吗

网友O:
在SD卡和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上添加适当的去耦电容,以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P:
在PCB布线时,应注意信号线的布局,避免过长的走线和不必要的干扰,特别是时钟信号线应该尽量短且远离其他高速或噪声敏感的信号线。

网友Q:
SD卡的SPI总线在读取数据时,数据是在CLK的上升沿输入锁存和输出的。因此,设计电路时要确保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E:
由于SD卡是经常拔插的接口器件,设计时需要考虑静电防护。使用静电放电(ESD)保护器件或其他防护措施来减少静电对SD卡和微控制器的损害。

网友R:
尽量缩短SD卡与微控制器之间的走线长度,特别是对于SPI时钟线,以减少时钟抖动。整个SPI接口的布局应尽量紧凑且逻辑清晰。

网友S:
ESD(静电放电)器件应靠近TF卡引脚放置,走线需先经过ESD器件再进入SD卡,避免直接打孔穿透,以保护SD卡免受静电损害。

网友T:
这个需要做等长处理吗

网友U:
SPI总线上的信号完整性至关重要。保持合适的阻抗匹配和地平面连续性,以减少反射和噪声。对于长线路,可能需要添加终端电阻。

网友F:
向SD卡写入指令时,需要使能CS(片选)信号,然后在Din(数据输入)线上写入指令,并在指令后附加8个填充时钟,以便SD卡完成内部操作。

网友V:
为SD卡提供稳定的电源,并确保微控制器和SD卡的电源和接地是共享的或正确连接。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SD卡损坏。

网友W:
VCC_SD的滤波电容应靠近卡座引脚放置,并遵循先大后小的原则。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噪声和瞬态电流的影响,提高电源质量。

网友M:
使用屏蔽技术来减少敏感电路的电磁辐射。

网友X:
考虑到SD卡的电源检测部分,确保供电稳定且符合SD卡的要求。

网友I:
在设计时应留意各种可能的设计疏忽,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如确保电源线和地线足够宽,避免信号线过于接近电源线,以及合理安排地线布局等。

网友G:
检查SD卡所需的电压电平与微控制器SPI接口的电平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或上拉/下拉电阻来确保正确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