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GPIO上电问题

楼主(2024-04-25):
MCU, pi, gp, IO, GPIO
以前使用其他厂家的MCU,GPIO上电的早会导致MCU无法启动,咱们ST的芯片会存在这种问题吗?

网友A:
GPIO上电?应该都是很快的吧,你的设置输出。

网友B:
ST使用过程中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GPIO上电早没发现MCU无法启动,没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