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小小电容引发的问题

楼主(2024-04-24):
众所周知(不知也没关系,这里有简单说明),多数开关电源芯片会有“软启动功能”,对应一个引脚上挂一个小容量的电容,比如0.1uF、0.47uF或者1uF等。

如下图1所示,这个软启动功能就是为了降低电源刚上电启动时输出端的浪涌电流,防止电源电路因为过流而启动失败。

图1 启动电压与浪涌电流

如下图2所示,是我之前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小车上使用的BUCK电源芯片,设计人员直接参考了芯片规格书的示例,软启动电容C3使用了0.1uF电容,输出端是3.3V,但是输出端3.3V上挂了比2*22uF大很多的电容,保守估计有10*22uF以上吧。当时这个小车是别人已经设计出来有出货了的,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通常要等好几秒,车子启动正常的指示灯才点亮;或者按下启动电源键后,迅速关断,再重新按下,通常车子启动正常的指示灯就可以直接点亮,不需要等好几秒。

当时这个项目组的人都不解,我是别的项目组的;当然这是个相对较小的公司的项目,当时大家水平都不高,也包括我...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研究开关电源了...

图2 BUCK电源芯片中的软启动功能引脚SS

小车项目组的人想让我看下这个问题。好,咱们上示波器,不知是运气还是直觉,咱们先看下电路板的主电源呗;如下图3所示,好家伙,按下小车的电源键后,电路板上的主电源要经过3.5秒才上升到3.3V水平,之前这段时间都在振荡;多次测量发现,这个振荡时间还是不固定的,需要振荡个好几秒,甚至更长时间。很好,发现异常点了。

图3 电源芯片默认配置Css=0.1uF输出3.3V电源时的波形

我当时已经提前学习研究了这个小车项目上使用的BUCK电源芯片(图2),知道有个软启动功能引脚,同时确认了小车项目上使用的是规格书推荐的C3=0.1uF;那咱就直接将软启动电容扩大10倍,C3=1uF,重新测量主电源3.3V,如下图4所示,输出端3.3V单调上升,不再振荡了。

小车每次按下电源键,不需要再等待一个不固定的时间了,多次测试,问题解了...

图4 电源芯片更新配置Css=1uF输出3.3V电源时的波形

至此,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了吧,小小的电容竟影响了整个小车;在开关电源中,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电阻、电容元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阻值或容值不对,都能对电源产生很大的影响...

小结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搞不清楚某些技术原理或者问题的root cause的时候,或者“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奇奇怪怪的问题可能就是经验,是迷信,是玄学。当我们搞清楚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它们就是理论,是科学

网友A:
所以元器件的使用还得明白原理

网友B:
硬件的小知识真多

网友C:
硬件知识还是非常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