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求助,RT-Thread如何使用can通信收发多字节数据?

楼主(2024-04-24):
官方例程只有标准帧8字节传输数据,如何收发长度大于8字节的数据呢?

网友A:
分两个或多个发送呗

网友B:
c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 CAN设备名称 */
#define CAN_DEV_NAME "can1"

/* 发送多字节数据 */
void send_multi_byte_data(rt_device_t can_dev, rt_uint32_t id, const rt_uint8_t *data, rt_uint32_t len) {
    rt_can_msg_t msg;
    rt_err_t result;
    int i, chunk_size;

    msg.id = id;
    msg.len = 8; /* 假设每个CAN消息最多携带8字节数据 */

    for (i = 0; i < len; i += chunk_size) {
        chunk_size = (len - i > 8) ? 8 : (len - i);
        rt_memcpy(msg.data, data + i, chunk_size);
        result = rt_device_control(can_dev, RT_DEVICE_CTRL_CAN_SEND, &msg);
        if (result != RT_EOK) {
            /* 处理发送失败的情况 */
        }
    }
}

/* 接收回调函数 */
void can_rx_ind(rt_device_t dev, rt_size_t size) {
    rt_can_msg_t msg;
    rt_err_t result;

    result = rt_device_read(dev, 0, &msg, sizeof(msg));
    if (result != RT_EOK) {
        /* 处理读取失败的情况 */
        return;
    }

    /* 根据消息ID和数据长度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 */
}

int main(void) {
    rt_device_t can_dev;
    rt_uint8_t multi_byte_data[] = { /* 多字节数据 */ };
    rt_uint32_t data_len = sizeof(multi_byte_data);

    /* 查找CAN设备 */
    can_dev = rt_device_find(CAN_DEV_NAME);
    if (can_dev == RT_NULL) {
        /* 处理找不到CAN设备的情况 */
        return -1;
    }

    /* 初始化CAN设备(设置波特率、过滤器等) */
    /* ... */

    /* 设置接收回调函数 */
    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can_dev, can_rx_ind);

    /* 发送多字节数据 */
    send

网友C(2024-05-24):
可以自己构建个函数

网友D:
你看看八个字节可否调节,如果不能就分包发吧

网友E:
连续收发数据三

网友F:
CAN2.0的数据长度是固定的,连续发送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