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Rt thread在程序中使用remove删除不了文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24):
Rt thread在程序中使用remove删除不了文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文件正在被使用

网友B:
多线程同步问题

网友C:
检查传递给remove函数的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D:
程序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来删除文件。

网友E:
文件所在的文件系统或存储设备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文件无法被删除。例如,文件系统可能已满、只读或损坏。

网友F(2024-05-24):
是不是文件被打开了啊

网友G:
可能是这个文件被用着,或者这个文件是只读的

网友H(2024-06-27):
文件的权限是什么啊

网友I:
文件占用了吧

网友J:
用完没关吧文件

网友K(2024-08-27):
如果文件被设置为只读或具有其他限制权限,删除操作可能会被拒绝。

网友L(2025-09-25):
Rt thread 中 remove 删不了文件,可能是文件被打开未关闭,占用资源;或文件权限不足,无删除权限;路径错误也会导致失败;还有可能文件是只读属性,或处于锁定状态。检查文件状态、路径及权限,确保操作前关闭文件。

网友M:
也有可能是文件路径错误或者权限不足,确保程序有足够的权限去删除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