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rt_thread4.1.0开启ulog异步日志finsh会失效呢?

楼主(2024-04-25):
rt_thread4.1.0 开启ulog异步日志,finsh失效,>msh打印不出来,按任何指令也没有显示

网友A:
如果 ulog 的异步日志使用了中断,并且与 finsh 使用的中断资源有冲突,那么可能会导致 finsh 的中断处理函数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在 RTOS 中,任务的优先级决定了它们获得 CPU 资源的顺序。如果 ulog 的异步日志任务优先级设置得过高,可能会“饿死” finsh 的任务,导致 finsh 无法及时处理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