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常见几种硬盘的简单介绍

楼主(2024-04-25):
常见几种硬盘的简单介绍
硬盘是服务器托管用户主机主要的数据存储介质。目前硬盘的种类有三类,不同的选择方案也会有不同的优劣对比。下面讲讲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吧
   固态硬盘:  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硬盘,由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组成。固态硬盘在接口的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完全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完全与普通硬盘一致。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车载、工控、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网络终端、电力、医疗、航空、导航设备等领域。
混合硬盘:  是既包含传统硬盘又有闪存模块的大容量存储设备。闪存处理存储中写入或恢复最频繁的数据。很多公司开始提供这项技术的变体,他们期望它会在高端系统中受到追捧,尤其是在笔记本电脑和个人数字助理中。
传统硬盘即硬盘驱动器的英文名。最基本的电脑存储器,我们电脑中常说的电脑硬盘C盘、D盘为磁盘分区都属于硬盘驱动器。目前硬盘一般常见的磁盘容量为80G、128G、160G、256G、320G、500G、750G、1TB、2TB等等。

网友A:
听人家说现在叠瓦式的机械硬盘没有之前的好

网友B(2024-05-27):
硬盘有啥可介绍的额?垂直还是叠瓦?或者是容量?

网友C(2024-06-27):
硬盘就闭眼买呗

网友D:
目前电脑主要用固态了

网友E:
叠瓦好像影响寿命

网友F(2024-08-27):
固态硬盘具有较高的读写速度,通常比传统硬盘快数倍。

网友F:
成本较高,尤其是高容量的SSD

网友F:
传统机械硬盘容易受到物理损坏我就坏了一个,已经没用了。。。

网友G(2025-06-28):
常见硬盘分三类:
机械硬盘(HDD):用磁头读写旋转盘片,容量大、成本低,速度慢、怕震动。
固态硬盘(SSD):用闪存颗粒存储,读写快、无噪音、抗摔,容量较小、价格高。
混合硬盘(SSHD):融合两者,SSD 做缓存加速,HDD 存数据,平衡性能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