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更改软件i2c时钟速度?

楼主(2024-04-24):
如何更改软件i2c时钟速度?

网友A:
软件的IIC时钟来源于延时,增加延时就行

网友B:
该时钟部分的延时长度

网友C:
参考硬件手册

网友D:
延时调高点

网友E(2024-05-24):
指令中间加上延时就行了

网友F:
软件I2C你要改变的话,就改变延时函数吧

网友G(2024-06-27):
程序里增加延时就行了

网友H:
靠改变延时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