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 为什么不建议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

楼主(2024-04-26):
头文件中不建议定义函数
在介绍自定义头文件的章节的时候,编写了一个在头文件中定义函数的实例,通过编译后,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建议的。

因为头文件中一般只会用来声明函数的原型,而不进行定义,否则当头文件在预处理阶段被多次展开后,即便设置了条件编译来防止重复编译的措施,但是函数还是会被多重定义,导致编译不能完成(这应该不会导致多次编译,因为多重定义后,程序会编译失败)。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测试以下。

测试的逻辑
或者说这是测试代码设计的步骤:

首先,在自定义的头文件中严格设置防止多次编译的条件编译,并在其中进行函数的定义;

其次,要在不同的源文件中包含进该头文件,使头文件在预处理阶段被多次展开,并在源文件中调用该函数(也可以不调用而只包含,具体见下方留言);

可是,多个源文件同时编译的时候,只允许一个源文件中有主函数,那么该如何在没有主函数的源文件中调用该函数呢——可以在源文件中定义一个函数,并在函数中调用该函数。

实例代码
下面的实例代码,按照上面的测试逻辑,创建了三个文件,包括一个头文件和两个.c后缀的源文件,代码分别如下:

// test.h
#include "stdio.h"
#ifndef TEST_H
#define TEST_H

void doSomething(){
    printf("Hello");
}

#endif

//test1.c 包含主函数
#include "test.h"

int main() {

    doSomething();
    return 0;
}

//test2.c 不包含主函数
#include "test.h"

void hello(){
    doSomething();
}
代码编译的时候,编译器会抛出:

multiple definition of `doSomething' //“doSomething”的多重定义
后续

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在头文件中声明函数原型,之后,函数又该在哪里进行定义呢?比如,我们include stdio.h头文件后,并没有对printf()函数进行定义,但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调用!那这函数究竟在何处定义的呢?这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进行介绍。

网友A(2024-06-03):
我觉得这个只是出于对数据类型的考虑来的

网友B:
如果工程比较小的话 还好说

网友C:
如果出现多重定义的话 在编译的过程中不会报错吗

网友D: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错误 就非常不好排查

网友E:
其实说白了就是怕出现重复定义或者数据作用域不同的情况发生

网友F:
这样做至少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并不是不可以

网友G:
不方便程序理解吧

网友H:
也不是不行,只是不建议

网友I(2024-07-22):
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