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 CAN出现PERR错误,如何复位CAN ,恢复正常通信

楼主(2024-04-24):
GD32F105  CAN出现PERR错误,如何复位CAN ,恢复正常通信

网友A:
关闭CAN使能,然后重新初始化CAN。

网友B:
失能CAN,然后再重新初始化。

网友C:
得把相关得变量和寄存器都初始化一下。

网友D:
CAN有个错误中断,在错误中单里面读取错误计数,然后再重启CAN接口

网友E(2024-06-30):
通过读取 CAN 控制器的 ESR 寄存器,确认错误类型和错误计数。PERR 错误通常与协议相关,可能是由于硬件问题或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