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Ub与Uc变换关系

楼主:
请问一下如图所示 ,为什么黄色信号:UB已经比较稳定了,UC却延迟了一段时间才降为低电平,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 那个参数有影响吗。感应电流类似光敏二极管有光照后产生电流。

80Z@E(]]R[)EC1Z]U[{AWSQ.jpg (302.96 KB )

网友A(2024-04-25):
UB是由于BE二极管嵌位所以在0.6V左右就变平了,但BE电流小、上升慢,所以CE电流也升得慢,输出电压降得慢。

网友B:
二种效应的叠加,纯延时及RC指数律下降。

网友C:
感觉这个与三极管的频率特性有关系,使用一个高频的三极管,再看看其曲线的变化情况呢。

网友D:
减小 R71 ,延迟时间变短